[电路/定理]
麻烦问一下,这个电路里面VCC到R304到D301这一部分有什么用

楼主:
我觉得把从VCC到R304和D301这一路删掉也可以啊

网友A(2014-10-28):
比较器可能是开漏输出,没有输出高电平的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可能是开漏输出,没有输出高电平的能力,

比较器是lm393,开集输出,但是VCC是5V,+B0是12V啊。

网友A:
+B0虽然是12V,但是由于R510的限流,比较器输出可能不能短时间由低升到高,这将导致光耦动作延缓,这种情况下需要R304、D301辅助,

网友B:
LM393是OC输出,须接上拉R304才能正常工作;
加入D301防止电压倒灌损坏V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B0虽然是12V,但是由于R510的限流,比较器输出可能不能短时间由低升到高,这将导致光耦动作延缓,这种情况 ...

抱歉,manbo789,我第一次搭模电,你说的我还是不太懂。对这个电路,我先说一下我的理解吧。

当比较器输出低电平的时候,因为是开集输出,所以比较器1脚直接接地,那么VCC这一路通过R304和D301通过比较器的1脚向比较器灌入电流,+B0通过光耦的2脚和3脚再由限流电阻R510同样向比较器灌入电流。

当比较器输出高电平,因为是开集输出,所以比较器1脚是断开的,同时因为D301的单向导通,那么光耦的发射端没有电流,RXD为高电平。

manbo789你说的“由于R510的限流,比较器输出可能不能短时间由低升到高,这将导致光耦动作延缓” ,我不懂哈,可以解释下嘛:l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93是OC输出,须接上拉R304才能正常工作;
加入D301防止电压倒灌损坏VCC。

+B0是12V,VCC是5V,我认为393输出会被上拉到12V,和VCC没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B0是12V,VCC是5V,我认为393输出会被上拉到12V,和VCC没关系

输出由低到高,最后肯定会趋于12V,没错,
但是电路不是仅仅工作在输出低或者输出高两种状态,
你还要考虑输出由低到高或者由高到低这个变化过程的工作状态,

网友C:
仿真一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一下,看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

因为multisim里面没有6N136,就选了TLP521-1仿真了下。从低到高,一个是492ns,一个是454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由低到高,最后肯定会趋于12V,没错,
但是电路不是仅仅工作在输出低或者输出高两种状态,
你还要考 ...

恩恩,我就是不太明白你说的"由于R510的限流,比较器输出可能不能短时间由低升到高",这是为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multisim里面没有6N136,就选了TLP521-1仿真了下。从低到高,一个是492ns,一个是454ns。。。 ...

设计者的意图想改善暂态图形,至于改善了多少,他不一定知道。只是有改善,就感到放心一点。

网友D:
VCC VDD +B0 还有 IC301A的供电····

这么个电路到底需要多少路供电啊???

俺想来想去,估计是怕人抄袭特意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者的意图想改善暂态图形,至于改善了多少,他不一定知道。只是有改善,就感到放心一点。 ...

shalixi,能详细说下是如何改善暂态图形的吗?

网友E:
搞那么复杂…只不过是“钳位”而巳!…

网友F:
可以百度文库搜索“基于M-BUS原理的硬件电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