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PowerPC开发板CodeWarrior烧写U-boot失败

楼主(2014-10-28):
图片似乎被屏蔽了,我上传了附件,多谢!
---------------------------------------------------
P2020RDB-PCA开发板,原先的nor-flash的uboot被擦掉了,现在重新烧,使用flash programer(CW8.8)工具,flash programer工具有自带的"load setting"选项,
我直接选了“P10xx-P20xxRDB_P2020_NOR_FLASH.xml”,然后加载,但是出现了如下错误
求助。。我把"restriced address range"选项勾掉,会提示错误“0x00010000 bytes of Target Memory at 0x00000000 is not within flash boundaries.”

求大牛帮忙给些建议。。
在此感谢!

网友A:
你好,

从你的截图来看,你是用的U-Boot image的文件类型是Binary/Raw Format,它不含绝对地址的信息,这时需要勾选“Apply Address Offset”,并填入地址。加载的template并不假定将要使用哪一种内型的image文件。

如果不勾选“Restricted Address Range”,它可能会跑到Flash映射的地址范围以外去,所以会出现你看到第二个的错误。

请注意,这里在“Apply Addres Offset” 一栏中所填写的地址是一个绝对地址,比方说你的Flash映射到base address为0xFF000000,要从Flash的0x80000处开始烧写,那么这里填入的地址就为0xFF080000.

“Restricted Address Range”, 是将Programmer要烧写的地址范围限定到这个范围以内。

更多关于Flash Programmer的描述请参看CodeWarrior IDE 5.7 Windows User's Gudie.pdf中的22章第一节Flash Programmer Window. 该文档在CW的安装目录下的Help\PDF文件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从你的截图来看,你是用的U-Boot image的文件类型是Binary/Raw Format,它不含绝对地址的信息,这 ...

您好!非常感谢,我的问题已经解决,确实是address offset的问题。
主要是文档中对address offset一栏给出的解释是:The Flash programmer will begin programming at the starting address plus the offset.
而且在CW添加的模板中有给到P2020RDB的nor flash地址,却与P2020RDB开发板中数据手册给出的地址不一致= =
这些问题令俺这新手很困惑。。。
稍稍吐槽下,不过感觉FSL的FAE都很热心,您给的解释也很详细,非常有条理~
在此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非常感谢,我的问题已经解决,确实是address offset的问题。
主要是文档中对address offset一栏给 ...

楼主后续有问题,还可以直接发帖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这样方便我们查看未结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后续有问题,还可以直接发帖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这样方便我们查看未结帖。 ...

请问如何结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结贴.。

请参考此教程:https://bbs.21ic.com/icview-692566-1-1.html
还要等一天才能结贴。

网友C(2015-01-26):
address offset的问题。

网友D(2015-03-13):
用JTAG烧写,省去配置麻烦。

不需要任何内存 时钟的初始化,基本只要有连线就可以完成Flash的烧写。
可以看下这个http://zhefar.com/services-ee.htm#JTAG_Flash

网友E(2016-12-20):
hello,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现在也有一个同样的P2020RDB-PCA的开发板,现在需要往Norflash烧写文件,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求指教,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