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sdp中音频wm8962的默认输出声音比较小(已解决)

楼主(2014-10-28):
imx6q-sdp中音频wm8962的默认输出声音比较小,如何配置默认音频大小?
我在wm8962.c中默认设置音频量为最大了,但是出来的声音还是不是很大,andriod层是否也需要对应修改才行。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是自己设计的板子,还是使用的官网的开发板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是自己设计的板子,还是使用的官网的开发板呢?

我的开发板也是这样的问题。开发板为官方开发板

网友A:
楼主你好,调整声音的大小你可以在alsamixer里面做修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开发板也是这样的问题。开发板为官方开发板

你好,调整声音的大小你可以在alsamixer里面做修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调整声音的大小你可以在alsamixer里面做修改的。

谢谢 我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 我试试

好的,如果试成功了,在这里反馈一下啊,非常感谢哈

楼主:
官网的板子!我也试一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 我试试

欢迎有问题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网的板子!我也试一试!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试成功了吗?记得给个反馈哈:)

楼主:
你说在alsamixer里面做修改,可否具体点?是说修改mixer control register中的默认值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在alsamixer里面做修改,可否具体点?是说修改mixer control register中的默认值吗? ...

alsamixer是一个终端界面的声卡音量调节器,具体用法你百度一下就有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如果试成功了,在这里反馈一下啊,非常感谢哈

是这么修改的,我就是在那里调的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本帖中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如果已经解决的话,麻烦帮忙结帖哈~~

网友A(2014-11-27):
楼主你好,请问你本贴中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如果没有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哈,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