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3F3P6在IAR环境中怎样替换 51单片机中的下面两句话

楼主(2014-10-28):
sbit          SCL=P0^6;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0^7;      //IIC数据引脚定义

网友:
可以用宏定义

网友A:
#define IIC_SCL   PC_ODR_ODR1
#define IIC_SDA   PC_ODR_ODR2

网友B:
参考楼上意见,用DEFINE吧;

网友C:
4楼标准答案,,,

iar都给你定义好了干嘛不用?

网友C:
要注意的是stm8 的双向io口,读是 IDR写是ODR,单一个iic_sda 可能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