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解:5V单片机供电DC-DC芯片选择

楼主(2014-10-28):
有一单片机系统,电源需求为5V,电流需求为50mA~100mA。用锂电池供电。成本原因(1元以内,最好是无电感的升压方案),考虑使用国产无电感电荷泵升压IC 10A45 或 LP3120 组成升压模块供电,请问这样是否可行,有没有商品化应用案例。单片机系统要用到ADC,要求电源的波纹电压越低越好,这个电源的波纹电压最高是多少,有谁做过这方面的产品,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1元的成本压力很大呀!另外电感是必须的,我们公司有跟你这个相关的应用的案例,不过整个成本下来也要3-4元。

网友B:
电荷泵升压,基于成本要求,只能用国产的了,输出纹波会有些大,比如SGM3110,在90mVpp的样子,给ADC做基准不合适,不如再加个TL431给ADC做基准,这个很便宜;SGM3110+TL431,1元搞定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元的成本压力很大呀!另外电感是必须的,我们公司有跟你这个相关的应用的案例,不过整个成本下来也要3-4元 ...

电荷泵就是不需要电感的,只需要几个电容即可,提供个一两百mA电流不成问题,唯一就是输出纹波会有些大

网友C:
贝岭的BL85 系列 自己去看 芯片加肖特基加电感 1块内估计是可以的

网友D:
BL8530-5.0V的,1元足够的
他们就是做BL8530-5.0V的       QQ:1094642907郑先生:18948314942

网友B:
这里楼主要给ADC做电源,所以纹波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一般DC-DC升压,加入LC滤波或者一推的π型滤波,纹波能处理到40mV左右吧,而一般LDO都可以做到20mV以内,不论是用DC-DC还是电荷泵,最好再单独给ADC一个参考电源。

网友E:
用2596的DCDC,加一级滤波就可以把纹波降到5mV以下。负载电流基本不变时更轻松,比如运放的供电,一级贴片元件的滤波就可以降到数百uV 。

网友F:
34063BOOST至8V+,再78L05至5V.
料单1元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楼主要给ADC做电源,所以纹波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一般DC-DC升压,加入LC滤波或者一推的π型滤波, ...

能给给一个加入LC滤波或者一推的π型滤波具体实现电路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给给一个加入LC滤波或者一推的π型滤波具体实现电路吗?谢谢!

这个很简单的呀,就是串接一个电感,对GND接一个电容,就构成了LC滤波;而π型滤波,就是电感前后都对GND接一个电容,网上都可以搜到相关电路

网友G:
用AMS11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