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需要一个充电宝的方案,请推荐!

楼主(2014-10-28):
充放电都要2A,运行起来不能太热!
有电量指示,最好能有8个左右的发光LED指示,如果没有用MCU实现也行。
不知哪款IC适合,请指点推荐!
谢谢!

网友A:
如果用搜索引擎找一下,移动充电器的方案还不少。当然,完全符合你的要求的不容易找。
不过,其实这类东西大同小异,有个MCU,那电量指示,LED 指示都不是问题。
由于产品已经满天飞了,我觉得最后,成本倒才是关键的因素。

楼主:
我做的这个产品对成本要求不高,要的是质量。能找TI而不是国产小厂,就已经是对成本不太在意了。

网友B:
没有这样的IC,找厂家定制吧;

TI的又不贵,比如ADC方面,ADI,LINEAR的贵;

网友C:
这有什么难哦,上mcu你就是十个灯都没问题。难的是效率

网友D:
找到了没?没找到我去查查以前有没有类似的方案

楼主(2014-11-27):
没找到啊

网友E:
TI网站,电池管理,太多了。

充电宝的关键,就是电池管理。——最近才学到的。

网友F:
现在有专门的管理芯片,价格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