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寻找深圳硬件工程师分析电路板故障

楼主(2014-10-28):
价格:1 元

此电路无输出信号,只是驱动D1 LED亮灯,
功能是在按下SW1开关后,D1 LED灯要会亮灯,5秒后LED灯媳灭。
电阻R4 OR在电路中实际为0欧。只是起连接作业
在有驱动LED的产品上,经最终测试都有LED灯不亮情况发生,在出问题的产品上,发现工作时CE极电压偏高,电路不能起振,因此LED不亮
电池供电点亮LED灯的,问题:Q3三极管截止电压高,电池电压1.35V以上,引起灯时亮时不亮
不知道是元器件搭配出现问题还是电路图设计问题,帮忙分析硬件故障,找到问题所在,并提出对应的解决办法。

费用/详情请联系QQ:286558755 详谈。

网友A:
巧妙的电路,你选好的产品,对Q1和Q2测试放大倍数,作为一对。挑选配对

网友B:
感觉电路有问题,开关按下时,电容两端的电压不会马上上升为电源电压,而是将电源短到地。因而影响整个系统初始态。

网友C:
来找我吧 宝安西乡 帮你分析。请俺吃个饭就得了。呵呵 开玩笑 举手之劳,多交个朋友了!联系方式agui260@qq.com

网友D:
太便宜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巧妙的电路,你选好的产品,对Q1和Q2测试放大倍数,作为一对。挑选配对

Q1 Q2的放大倍数都是150-300 也全是用的进口的品牌,已测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电路有问题,开关按下时,电容两端的电压不会马上上升为电源电压,而是将电源短到地。因而影响整个系统 ...

你好!你是说电路设计存在问题吗?这个电路板已用过3年了,也是才出现的这种情况,所以不知道所以然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你是说电路设计存在问题吗?这个电路板已用过3年了,也是才出现的这种情况,所以不知道所以然 ...

用了三年现在出问题,是不是最近买的这一批元器件的差异?

网友F:
推测应该是C2,C3 104电容的质量问题。

网友G:
又一个想吃免费午餐的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