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这里面Vih中,为啥typ比min还要低?

楼主(2014-10-28):
vi, AC

图中的typ和min该如何理解?

网友A:
这么写确实不太规范,不过理解并不困难。把min和max理解为极限要求,必须满足才能可靠工作就可以了。
比如对于Vih,VCC=2.0V时,输入电压应该大于1.5V才能确保检测到是高电平;
反之,对于Vil,VCC=2.0V时,输入电压应该小于0.5V才能确保检测到是低电平。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为啥typ.比min.还要低?这不合逻辑啊感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为啥typ.比min.还要低?这不合逻辑啊感觉

你再找个符合你逻辑的写法。
要是找不到的话,那就是你的逻辑错了。

楼主:
还是没懂,上面写了最低的是1.5,为啥typ是1.2

网友C:
他把器件的使用要求和器件的特性混合在一起了,
1.5V是使用要求,1.2V是器件典型特性,

网友D:
把min和max理解为“最坏的情况”。

网友E:
typ=2,说明大部分器件,对输入的2V电平就认为是高电平了,MAX=3,说明少数器件需要输入3V电平才能认识高电平,理解了以后就不觉得搅了。

网友F:
把min和max理解为极限要求,满足了这个条件,该Datasheet描述的、出厂合格的所有器件都能可靠工作。
也就是说:
对于Vih,VCC=2.0V时,输入电压只要大于1.5V, 所有出厂的器件,哪怕最差的一块器件,都能确保检测到是高电平;
反之,对于Vil,VCC=2.0V时,输入电压只要小于0.5V,所有出厂的器件,哪怕最差的一块器件,都能确保检测到是低电平。

造成理解歧义,不是别的而是英语与汉语的差别。往大的说就是文化使然。同英语中‘Yes’、‘No’的用法与汉语‘是’和‘不’的用法不尽相同类似。

网友F:
这个问题或类似问题。在论坛里出现了很多次了。

楼主:
经过大家的一番解释,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网友G:
这我也是才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