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编程解疑——Debug()函数的用途??

楼主(2014-10-28):
/* Private functions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以下省略。。。。

..................................
..................................
..................................

..................................
..................................
..................................
}
请问:
Debug();没有函数体,是干嘛用的??

网友A:
应该是留着写调试函数用的(根据需要)

网友B:
应该是方便输出调试信息吧.
如果使能debug,你自己可以在debug函数里面输出想要看的debug信息.

说的很有道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