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数字信号处理

楼主(2014-10-28):
最近想开始学习数字信号处理,开始是想了解FIR、IIR、FFT这方面的内容,有没有人高人可以出来谈谈经验。

网友A:
多看理论 明白了在dsp上或Matlab上多实践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看理论 明白了在dsp上或Matlab上多实践一下

理论有看,但有很多的高等数学的知识,本人高等数学很多都已经忘记了,另外还听说要有线性代数和信号与系统的知识,这些以前都没学好,“zhangmangui”,如果只是学习FIR、IIR、FFT,有没有办法避开高等数学、线性代数、信号与系统这些知识,也可以达到掌握FIR、IIR、FFT的应用,另外,我是想在FPGA上实现FIR、IIR、FFT。

网友A:
引用 楼主:
理论有看,但有很多的高等数学的知识,本人高等数学很多都已经忘记了,另外还听说要有线性代数和信号与系 ...

个人觉得可以啊    你现在在看信号与系统太浪费时间了
针对这些看省事些    你用的xilinx的还是alter的啊
直接有IP核   慢慢研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可以啊    你现在在看信号与系统太浪费时间了
针对这些看省事些    你用的xilinx的还是alter的啊 ...

版主...你觉得可以的意思是可以不懂高等数学、线性代数,也可以学习FIR、IIR、FFT吗?可不可以分享些学习方法呢?或者学习资料也行。
我用的是Altera的FPGA,我也知道有IP核,但是还不知道怎么使用?

网友B:
实现FIR,IIR的滤波过程只需要理解时域的差分方程就可以了,说通俗点就是乘累加。
至于FFT,需要知道的是欧拉公式和位反序。都用不到啥高等数学。至于线性代数,FIR,IIR,FFT当用向量表示的时候,公式书写会用到一些向量、或矩阵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