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下能跑的最好用的超级终端是什么软件

楼主(2014-10-28):
win7下能跑的最好用的超级终端是什么软件

网友A:
我用的Hyper Terminal

网友B:
就一个串口软件,没有发现有很大的区别,都差不多

网友C:
win7下默认没有超级终端,把winxp下的复制过来就能用。
dnw
secucrt.
minicom
.....
还有N多自己开发的。

网友D:
谈不上什么“最好用”吧,俺就用串口调试助手之类的传统软件。

网友A:
这个东西还是看个人习惯。习惯哪种就用哪种

网友E:
我考个XP的用着,也很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谈不上什么“最好用”吧,俺就用串口调试助手之类的传统软件。

我的串口调试助手总是抽风
没数据的时候也是不停地读出乱码
我是win7 x64
有什么好用的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的串口调试助手总是抽风
没数据的时候也是不停地读出乱码
我是win7 x64

那应该是你的硬件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那应该是你的硬件有问题。

拔掉串口还是往外蹦。。。
最后换了一个全英文的调试好像没问题了
SerialPortTester文件名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拔掉串口还是往外蹦。。。
最后换了一个全英文的调试好像没问题了
SerialPortTester文件名

我说的硬件有问题包括兼容性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硬件有问题包括兼容性问题。

我已经说了换了个软件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已经说了换了个软件就好了。。。

这就是所谓的“兼容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所谓的“兼容性”。

这是软件兼容性不好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这是软件兼容性不好吧

这类软件谈不上什么兼容性,如果不是硬件问题,只能说是操作系统的兼容性问题,但Win7(包括32位和64位版本)是可以兼容这些本来在Win9x和Win XP下编程的简单软件的,包括常见的串口调试助手和SSCOM等。这类软件在编程时并没有调用跟操作系统版本密切相关的资源,仅有串口控件和界面而已,这些东西自Win7以下都是相同的。Win8开始有了变化,正是因此,我不用Win8,这些串口软件在我的Win7 64位平台上运行的很好,包括那些早期的在Win98下编程的串口软件。
为什么说是硬件兼容问题,因为现在多数台式机和几乎全部的笔记本电脑都没有原生串口了,用USB转的串口必然存在兼容性问题。我的PC虽然很新,但我选主板时特意选择了带原生串口的,所以不存在兼容性问题。

网友G:
SecureCRT
没有其他

网友H:
windows我用secureCRT&dnw

linux用min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