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tps78233使用问题

楼主(2014-10-28):
使用TPS78233时,输出正常,msp430单片机工作正常,但是当关掉电压源后TPS78233仍有小幅输出越0.4v,缓慢下降,致使再次加电时单片机无法复位启动。
请问为什么会有小幅输出呢 而且变化很慢,  我将电源芯片摘下后  外加电源就可以完全正常工作。

网友A:
LDO输出挂的电容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输出挂的电容多大?

电容大约20几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输出挂的电容多大?

我将电源芯片摘下  外加电源的话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换个快放电的LDO

网友A:
或者在LDO输出那里,对地接10K电阻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在LDO输出那里,对地接10K电阻看下

这样是可以的  我准备加个电源指示灯 不知可否  试下去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是可以的  我准备加个电源指示灯 不知可否  试下去我

这就说明这款LDO内部的放电通路做的不好。
可以换其他型号或者其他品牌的,这个级别的LDO非常多,比如SGM2036,RT9093等,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