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K3 多路采集出现问题。

楼主(2014-10-28):
单路AD采集,数据都正确的,多路循环采集时候,AIN2路电压值变掉了。这是为何。。。

楼主:
代码如下:
#include"iostm8s103k3.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u8 voltl=0,templ=0;

void GPIOB_Init()
{
     PB_DDR=0XFF;
     PB_CR1=0X00;
     PB_CR2=0X00;
}
void HSI_8M()
{
       CLK_SWCR|=0x02; //开启切换
       CLK_SWR=0xe1;
       while((CLK_SWCR & 0x01)==0x01);
       CLK_CKDIVR=0x08;//f=f(RC)/2
       CLK_SWCR&=(~0x02); //关闭切换
}
void Init_ADC()
{
    ADC_CR1  = 0x00;                   //分频系数为4 连续转换模式 先不启动ADC转换
    ADC_CR2  = 0x38;                   //非外部触发  数据右对齐   禁止扫描模式
    ADC_TDRL|= 0x08;                   //禁止AIN3施密特触发器功能
    ADC_CR1_ADON =1;                 //第一次写1是从低功耗模式唤醒

}
void GET_Temp_AD()
{
    ADC_CSR = 0x02;                    //禁止转换结束中断 设置转换通道为AIN2
    ADC_CR1_ADON =1;                   //开启AD转换

    while(ADC_CSR_EOC==0);             //等待转换结束
    ADC_CSR&=(~0x80);                  //清除转换结束标志
    temp = ADC_DRH;                    //读出AD转换结果
    templ = ADC_DRL;

}
void GET_Volt_AD()
{
    ADC_CSR = 0x03;                   //禁止转换结束中断 设置转换通道为AIN3
    ADC_CR1_ADON =1;                   //开启AD转换
    //ADC_CR1|=0x01;                      //开启AD转换
    while(ADC_CSR_EOC==0);             //等待转换结束
    ADC_CSR&=(~0x80);                    //清除转换结束标志
    voltl = ADC_DRL;
    volt = ADC_DRH;   //读出AD转换结果
}
void main(void)
{
  HSI_8M();
  GPIOB_Init();
  Init_ADC();
   while(1)
   {
     GET_Temp_AD();
     GET_Volt_AD();
     GET_Temp();
     GET_Volt();
    }
}

网友A:
不知道你多路怎么采集,没说清楚。
我一般是多路同时采集,然后同时保存到dma配置的一个变量数组上,读数据是通过dma中断,而且不是adc中断。

估计你是一路采完切换到下一路,一路一路切换出问题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多路怎么采集,没说清楚。
我一般是多路同时采集,然后同时保存到dma配置的一个变量数组上,读数据 ...

是的,我就是一路采集了,然后数据读取了!然后切换AIN端口,再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多路怎么采集,没说清楚。
我一般是多路同时采集,然后同时保存到dma配置的一个变量数组上,读数据 ...

请问多路同时采集,怎么整,有相应程序吗?

网友A:
ADC_CR1  = 0x00;                   //分频系数为4 连续转换模式 先不启动ADC转换
现在设置的是连续转换模式吗?

     GET_Temp_AD();
     GET_Temp_AD();
     GET_Temp_AD();
     GET_Temp_AD();
     GET_Volt_AD();
     GET_Volt_AD();
     GET_Volt_AD();
     GET_Volt_AD();
     GET_Temp();
     GET_Volt();

测试一下这样会不会好点?我很怀疑是切换换出来的问题~
一般工业用的项目代码都是用转换结束中断的,呵呵

网友A:
ADC_CR1  = 0x00;                   //分频系数为4 连续转换模式 先不启动ADC转换

还有设置成非连续转换模式,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_CR1  = 0x00;                   //分频系数为4 连续转换模式 先不启动ADC转换
现在设置的是连续转 ...

还是一样!!
那个是单次模式,不是连续,我打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_CR1  = 0x00;                   //分频系数为4 连续转换模式 先不启动ADC转换

还有设置成非连续转 ...

AD这样配置,和转换,是不是有问题???
引脚应该没有配置错的!!

void Init_ADC()
{
    ADC_CR1  = 0x02;                   //分频系数为4 单次转换模式 先不启动ADC转换
    ADC_CR2  = 0x38;                   //非外部触发  数据右对齐   禁止扫描模式
    ADC_TDRL|= 0x08;                   //禁止AIN3施密特触发器功能
    ADC_CR1_ADON =1;                 //第一次写1是从低功耗模式唤醒

}
void GET_Temp_AD()
{
    ADC_CSR = 0x02;                    //禁止转换结束中断 设置转换通道为AIN2
    ADC_CR1_ADON =1;                   //开启AD转换

    while(ADC_CSR_EOC==0);             //等待转换结束
    ADC_CSR&=(~0x80);                  //清除转换结束标志
    temp = ADC_DRH;                    //读出AD转换结果
    templ = ADC_DRL;

}
void GET_Volt_AD()
{
    ADC_CSR = 0x03;                   //禁止转换结束中断 设置转换通道为AIN3
    ADC_CR1_ADON =1;                   //开启AD转换
    while(ADC_CSR_EOC==0);             //等待转换结束
    ADC_CSR&=(~0x80);                    //清除转换结束标志
    voltl = ADC_DRL;
    volt = ADC_DRH;   //读出AD转换结果
}

网友A:
我一般用固件库的,你这样写很难看有没错的~~
ADC_CSR = 0x02;                    //禁止转换结束中断 设置转换通道为AIN2
为什么要禁止转换结束中断?

void GET_Temp_AD()
{
    ADC_CSR = 0x02;                    //禁止转换结束中断 设置转换通道为AIN2

加个延时看下!加长点

ADC_CR1_ADON =1;                   //开启AD转换

    while(ADC_CSR_EOC==0);             //等待转换结束
    ADC_CSR&=(~0x80);                  //清除转换结束标志
    temp = ADC_DRH;                    //读出AD转换结果
    templ = ADC_DRL;

}
void GET_Volt_AD()
{
    ADC_CSR = 0x03;                   //禁止转换结束中断 设置转换通道为AIN3

加个延时看下!加长点

    ADC_CR1_ADON =1;                   //开启AD转换
    while(ADC_CSR_EOC==0);             //等待转换结束
    ADC_CSR&=(~0x80);                    //清除转换结束标志
    voltl = ADC_DRL;
    volt = ADC_DRH;   //读出AD转换结果
}

网友A:
void GET_Volt_AD()
{
    ADC_CSR = 0x03;                   //禁止转换结束中断 设置转换通道为AIN3

加个延时看下!加长点

    ADC_CR1_ADON =1;                   //开启AD转换
A:
    while(ADC_CSR_EOC==0);             //等待转换结束
B:
还有这里也许没有等待就跳出while了,加个延时看看,最好得知A到B转换的时间是否是你设置的时间
    ADC_CSR&=(~0x80);                    //清除转换结束标志
    voltl = ADC_DRL;
    volt = ADC_DRH;   //读出AD转换结果
}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GET_Volt_AD()
{
    ADC_CSR = 0x03;                   //禁止转换结束中断 设置转换通道为AIN3

偏差越来越大!!:dizzy: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GET_Volt_AD()
{
    ADC_CSR = 0x03;                   //禁止转换结束中断 设置转换通道为AIN3

你好,你QQ多少,我发现问题了!!但是很郁闷!!

RX接90K电阻,
PB2/AIN2作为AD采集端口用,但是引脚PB这么配置后,RX两端电压值从4.4,V,瞬间变成2.368V,这是什么问题??求高人帮忙!
void GPIOB_Init()
{
    PB_DDR=0XFF;           PB状态配置这里有问题~~~~
     PB_CR1=0X00;
     PB_CR2=0X00;

}

网友A:
配置成悬空模拟输入

网友B:
stm8s有DMA吗?

网友C(2016-04-01):
楼主,解决没有,我也遇到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