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7的ADC采集信号时有噪声

楼主(2014-10-28):
用STM32f207自带的ADC采集音频信号时会有比较大的噪声,然后试了一下直接把ADC引脚接到GND,结果还是有噪声,请教一下版主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把噪声的数据,记录下来看看,导到EXCEL表看下,用图标分分析下啥规律;
另外你说的噪声,大概跳动多大啊???

网友A:
看下电源,基准,模拟地是否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电源,基准,模拟地是否有干扰;

这个是采集回来的PCM波形,12位的ADC,波动大概有30个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电源,基准,模拟地是否有干扰;

我觉得有很大可能是电路设计,布局,布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电源,基准,模拟地是否有干扰;

这个是麦克风采集的电路,是不是应该做成运放输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麦克风采集的电路,是不是应该做成运放输出的

你不是已经加了运放了吗?

另外你的电源部分电容也太小了点,我一般用10uF的;
另外你基准那边串个51欧电阻干啥啊,用0欧的吧;

另外模拟地,数字地怎么区分的?

网友B:
建议更换电源电容,滤掉低频波,起稳压作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已经加了运放了吗?

另外你的电源部分电容也太小了点,我一般用10uF的;

基准那里我焊的是0R的,模拟地和数字地共在一起的,是不是应该加个电感?我之前想过加磁珠的,但是我只有一个电源供电,然后我就不知道输入电源应该是从模拟那边输入还是从数字那边输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更换电源电容,滤掉低频波,起稳压作用哦。

这是我用示波器测量GND的波形,这样好像看起来确实是有很大的纹波,但是我就比较纳闷为什么示波器接到GND上面也会出现这样的波形,那样接的话示波器探头和夹子之间不就应该是短接的么,应该没有波形才对的,会不会是示波器的问题

网友C:
测量vref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vref吧

VREF跟这个一样的:(

网友C:
那就只能重画板了。。板子必须干净,如果示波器测量有问题的话要重买示波器。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只能重画板了。。板子必须干净,如果示波器测量有问题的话要重买示波器。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

我以前都弄纯数字电路的,这下一来模电,感觉画板和布线都成问题了,都不知道应该要注意些什么,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以前都弄纯数字电路的,这下一来模电,感觉画板和布线都成问题了,都不知道应该要注意些什么,能否指点一二 ...

我一句话也说不明白。问问谷歌吧。实在搞不定就上4层板。干扰能低 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句话也说不明白。问问谷歌吧。实在搞不定就上4层板。干扰能低 一些

四层板的话,就是太贵了,而且还没有画过四层板,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四层板的话,就是太贵了,而且还没有画过四层板,不知道怎么弄

节约生产成本就要提高人力资源成本。你不是老板,没法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节约生产成本就要提高人力资源成本。你不是老板,没法抉择

对啊,愁死我了,我在想电源那里是不是vref和3.3V之间用电感隔离一下,然后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也用电感隔离,这个时候运放是不是就应该接到vref这边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啊,愁死我了,我在想电源那里是不是vref和3.3V之间用电感隔离一下,然后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也用电感隔 ...

模拟电路我没法猜。猜不到。看看官方提供的adc相关资料。
www.stmcu.org

网友D:
#7L的意见值得认真考虑啊~
原理图上没考虑区分模拟地的话,就要看你布线的技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7L的意见值得认真考虑啊~
原理图上没考虑区分模拟地的话,就要看你布线的技术了……
...

如果要隔离模拟地和数字地的话,那么是不是应该用电感来隔离,然后运放就要接模拟的供电,然后Vref也要接模拟这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要隔离模拟地和数字地的话,那么是不是应该用电感来隔离,然后运放就要接模拟的供电,然后Vref也要接模 ...

个人认为,地线上关键要避免数字部分的脉动电流引起的弹跳,只要不和数字电路混合走电流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地线上关键要避免数字部分的脉动电流引起的弹跳,只要不和数字电路混合走电流就可以。 ...

嗯嗯,模拟电源部分的话经过电感隔离之后是否还需要滤波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有很大可能是电路设计,布局,布线的问题

我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