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的铜柱当导线用,能过多大的电流?

楼主(2014-10-28):
(无正文)

网友A:
纯铜的按每mm2 - 6A算,你铜柱若是黄铜的(有杂质)降级使用

网友B:
另外,还和铜柱是实际连接方式有关。建议采用焊接。
如果是用螺丝连接,要考虑有效接触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还和铜柱是实际连接方式有关。建议采用焊接。
如果是用螺丝连接,要考虑有效接触面积 ...

好像常规用的铜柱都是惨了锌之类的杂质,不合适过大电流,容易发热后电阻变大。

网友C:
铜柱都是黄铜的,电阻率是纯铜的4倍, 另外允许的电流要先评估充许的温升, 不要查表生搬硬套

网友D:
不必考虑铜柱截面积,电阻最大之处在螺钉外螺纹与铜柱内螺纹接触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常规用的铜柱都是惨了锌之类的杂质,不合适过大电流,容易发热后电阻变大。 ...

是的,一般的都是。这样的合金铜柱强度、耐磨性能等更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必考虑铜柱截面积,电阻最大之处在螺钉外螺纹与铜柱内螺纹接触处。

是的

网友E: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F:
铜柱对铜柱,中间夹电路板,我这边有个情况,大概100A的时候把4平方的导线烧得皮全掉,而且还烧断了,但是铜柱和电路板没有烧

网友G:
这个问题多少有点儿业余
M3螺纹细经约为2,有效截面约3平方
当它做电气连接标准件时,规格手册当给出适用的电流数据
预计电流较大时,应考虑1.压降,2.温升,3.寿命,4.可靠性,等
还要根据使用工作条件,如:电流有效值,峰值,工作率等

如果就是平常几十伏直流电源连接,给个最粗经验值10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