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FPGA控制CY7C68013A时,slave fifo模式下,FLAGC(program FLAG)问题

楼主(2014-10-28):
请问FLAGC(program pin)可以作为上位机对FPGA的中断信号吗?比如作为开始传输标志。

网友A:
可做FPGA的控制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做FPGA的控制信号

你好,我现在硬件方面可能有问题,所以进展慢。FPGA方面程序没下载的情况下,我应用了网上的固件资源,可能是不匹配的,一下子固件,就识别不了了。。不知道官网哪个固件是通用的。。。现在,cypress驱动安装成功,不过官网的开发套件Console.exe找不到我这个device,新手,不知道从何入手,还望指点一二。

网友A:
下载68013A的程序前能识别吗?下载68013A的程序后能识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68013A的程序前能识别吗?下载68013A的程序后能识别吗?

下载前可以识别,在Console上也能显示设备,下载后过两次就不能识别了。。。。现在是电脑能识别这个驱动,Console上不显示。

网友A:
Misc. 处把新的SYS驱动设置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sc. 处把新的SYS驱动设置上去

设置了呀,而且它是自动装的。我改不了。我也删了原来的.sys,重新装了驱动,打开还是老样子。

网友A:
可能你改动了GU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