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40中断回调函数入口参数问题

楼主(2014-10-28):
void TMR1_Callback(uint32_t u32Param)

      if(u32Param )
{}

定时器回调函数u32Param这个具体是什么个意思,u32Param这个值是怎么来的?

网友A:
跟回调函数初始化有关系,贴出你的定时器初始化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回调函数初始化有关系,贴出你的定时器初始化代码

void Time1_Init(void)
{

        DrvSYS_SelectIPClockSource(E_SYS_TMR1_CLKSRC ,0);
        /* Using TIMER0 PERIODIC_MODE , the interval is set 2 tick /sec */
        DrvTIMER_Open (E_TMR1, 100,  E_PERIODIC_MODE);
        /* Install Callback function "call_back" and execute it when Interrupt happen twice time */
        DrvTIMER_SetTimerEvent (E_TMR1, 1000, (TIMER_CALLBACK)TMR1_Callback, 0);
        /*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
        DrvTIMER_DisableInt(E_TMR1);
        /* Start counting */
        DrvTIMER_Start(E_TMR1);
}

网友A:
DrvTIMER_SetTimerEvent (E_TMR1, 1000, (TIMER_CALLBACK)TMR1_Callback, 0);
就是最后那个0
如果是0
void TMR1_Callback(uint32_t u32Param)

      if(u32Param )
{}

那么u32Param就是0
否则u32Param就是1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vTIMER_SetTimerEvent (E_TMR1, 1000, (TIMER_CALLBACK)TMR1_Callback, 0);
就是最后那个0
如果是0

另外,还请问一下,要随时改变定时时间,是怎么样操作的?
DrvTIMER_Open (E_TMR1, 1000/time,  E_PERIODIC_MODE);
DrvTIMER_SetTimerEvent (E_TMR1, 1000, (TIMER_CALLBACK)TMR1_Callback, 0);
这个两个函数不起作用

网友A:
你查看一下函数原型,我也记不清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