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4-10-28):
查了很久也查不出来这个是什么元件,据说是一块吸尘器线路板上面的。

网友A:
没测量阻值啥的?

网友B:
没见过。第一幅图被手指遮住了一部分,看不全。那个金属状的突起能不能拧动?

网友C:
不会是发射和接收二极管吧

网友D:
不会是PTC复合吧(蒙的)

网友E:
描个周围电路来看看

网友F:
估计是EMC吸收组件,把电路画出来容易确认

网友G:
也有可能是继电器,用万用表测一测

网友G:
还有可能是电流互感器

网友H:
没见过,看下应用的具体位置,有图最好

网友I:
电流继电器。吸尘器里只见过电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