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用TivaLaunchpad驱动TFT显示汉字,ftrasterize使用求指点

楼主(2014-10-28):
采用ftrasterize生成.c文件时出现图中情况,其中ftrasterize 工具没有-c和-r参数,求指点

网友A:
ftrasterize工具和字体文件是在同一个目录下面吗?
你按这个资料的步骤操作试试:https://bbs.21ic.com/icview-31042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ftrasterize工具和字体文件是在同一个目录下面吗?
你按这个资料的步骤操作试试:https://bbs.21ic.com/icvi ...

放在一起了,就按照他那个步骤来的,而且都放在C盘了,我换了两台电脑都不行,一开始以为是系统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在一起了,就按照他那个步骤来的,而且都放在C盘了,我换了两台电脑都不行,一开始以为是系统的原因 ...

比较奇怪。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问题。
你用的什么操作系统?难道是因为没有管理员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奇怪。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问题。
你用的什么操作系统?难道是因为没有管理员权限? ...

用的是win7,32位的系统,从网上查也没见有人有这个问题,很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是win7,32位的系统,从网上查也没见有人有这个问题,很奇怪

你给这个程序加上管理员权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这个程序加上管理员权限试试~

我从网上重新下载了一个工具,可以了,嘿嘿,谢谢了。。。我用这个工具生成字库以后用什么函数可以调用它显示汉字字符啊,我看文档没有具体说明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从网上重新下载了一个工具,可以了,嘿嘿,谢谢了。。。我用这个工具生成字库以后用什么函数可以调用它 ...

2楼那个连接里有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