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溢出判断

楼主(2014-10-28):
32位有符号整数乘以32位有符号整数,如何快速判断结果超出32位数?用KEIL C51或51的汇编都行

网友A:
你用64位数做积不可以吗?

网友B:
没有什么快速判断,就是根据计算结果判断
这个完全取决于两个输入数的范围,而这两个数输入范围太大了
如果不能准确的判断输入范围,只能用浮点数了(针对51)

比如如果两个输入都在16位数内,就可以肯定不会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64位数做积不可以吗?

这个用的是C51,不支持64位数,再者用64位数速度也慢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什么快速判断,就是根据计算结果判断
这个完全取决于两个输入数的范围,而这两个数输入范围太大了
如果 ...

正常是不会溢出的,溢出是意外,给出警示就行,用浮点代价太大了,所花费的时间早就可判断出来了。现在的判断方法是两个数的有效位数之和大于31即为溢出,对每个数要做3个字节的与0比较、1个字节最多8次的移位判断,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快的算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常是不会溢出的,溢出是意外,给出警示就行,用浮点代价太大了,所花费的时间早就可判断出来了。现在的 ...

恐怕你这个判断算法有问题吧

网友B:
哪怕其中一个数为2也可能会溢出

网友C:
没有太好的办法

网友C:
或者可以按照十进制数进行快速判断乘积的位数:先把数写成科学记数法,比如24646=2.4646e4,就是x*10^y的形式,然后看两乘积的底数部分x,如果x是两位数,最后位数就是y1+y2+2,如果是一位数,就是y1+y2+1。其中y1和y2分别是两乘积的指数部分。
然后根据这个位数可以判断是不是溢出了。
有符号32位的数值范围在-2147483648到2147483647。当乘积为10位数时,要判断首位数是不是大于2,不大于2没有问题;大于2很可能就溢出了,但这样判断不是十分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怕其中一个数为2也可能会溢出

2的话有效位数为2位,另一个乘数的有效位数不能大于29位,若大于则溢出,若不大于则不溢出

网友D:
再移到另外一个数里面

网友E:
定点数很好处理吧?

网友B:
有一个方法应该可以

先将两个数都转换成无符号数,然后分别计算两个数的有效位数,这和小于等于31就没有溢出

比如0x0f0f0000有效位数是28

但其实这一通下来也要花不少时间运算

网友F:
用汇编写  查溢出标志   或许能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汇编写  查溢出标志   或许能行

用汇编写, 肯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