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同一I/O口做按键检测和数据输出复用问题

楼主(2014-10-28):
功能描述:
1,8个I/O作按键检测输入和数码管显示输出
2,现在按键和显示(5个数码管动态显示)单独使用好用

问题:
1,按键检测时 输出寄存必须置1,显示出问题
2,显示3ms,在3ms内执行按键检测(显示正常)按键不好用

如何解决,个人感觉这两个间有矛盾。为了检测按键得输出高电位短时间内不能输出数据信息,会导致显示问题。如果检测时间过短,显示正常,按键检测不到。STM32的I/O口 在输入输出复用问题上感觉没51准双向I/O口好用了?
大神指教!!

网友A:
你设置的啥模式啊??浮空输入吗

网友B:
STM32的I/O口 在输入输出复用问题性能肯定优于 51准双向I/O口,不过上拉能力远没有 51的口强。

在3ms内执行按键检测,按键不好用。 这不应该。我做按键检测,也就不到100微秒的时间供按键信号稳定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的啥模式啊??浮空输入吗

开漏模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的I/O口 在输入输出复用问题性能肯定优于 51准双向I/O口,不过上拉能力远没有 51的口强。

在3ms内执 ...

等这个项目做完 看来得多验证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漏模式呀

上拉电阻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拉电阻接了吗?

接了上拉 显示和按键检测独立都好用 现在分开来了 项目就差个参数复制功能啦 现在用STM32的IIC读写EEPROM 占时用的野火的资料测试 然后再用中断方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了上拉 显示和按键检测独立都好用 现在分开来了 项目就差个参数复制功能啦 现在用STM32的IIC读写EEPROM ...

显示和按键要分开来做,比如:四位数码管,8个按健接段码。

需要:用一计数器计数,从0-3用于显示,4用于按键检测,大于等于5就把计数器清零。
//====================================================================
//===          显示扫描函数          ===//
void display_scan(void)
{//采用扫描段码方法,需要扫描8次。
    unsigned char i;
/*    p_seg_a = 0;
    p_seg_b = 0;
    p_seg_c = 0;
    p_seg_d = 0;
    p_seg_e = 0;
    p_seg_f = 0;
    p_seg_g = 0;
    p_seg_h = 0;
    p_dig_1 = 1;
    p_dig_2 = 1;
    p_dig_3 = 1;
    p_dig_4 = 1;
    p_dig_5 = 1;
    p_dig_6 = 1;*/
    _pa |= 0xe4;
    _pa &= 0x17;
    _pb |= 0x01;
    _pb &= 0x07;
    _pc  = 0x02; 关闭显示,防止出现鬼影
//======================================//
    for(i = 0;i < 4;i ++)
    {
        r_dis_data = table_seg[r_dis_buff];
    }
    if(r_dis_data[0] & (1 << r_dig_bit)) p_dig_1 = 0;//给位码值
    if(r_dis_data[1] & (1 << r_dig_bit)) p_dig_2 = 0;
    if(r_dis_data[2] & (1 << r_dig_bit)) p_dig_3 = 0;
    if(r_dis_data[3] & (1 << r_dig_bit)) p_dig_4 = 0;
    if(r_dis_buff[4] & (1 << r_dig_bit)) p_dig_5 = 0;
    if(r_dis_buff[5] & (1 << r_dig_bit)) p_dig_6 = 0;
    switch (r_dig_bit)
    {
        case 0:
            p_seg_a = 1;//开段码
            break;
        case 1:
            p_seg_b = 1;
            break;
        case 2:
            p_seg_c = 1;
            break;
        case 3:
            p_seg_d = 1;
            break;
        case 4:
            p_seg_e = 1;
            break;
        case 5:
            p_seg_f = 1;
            break;
        case 6:
            p_seg_g = 1;
            break;
        case 7:
            p_seg_h = 1;
            break;
        default:
                keyscan_process();//按键处理函数
            break;
    }

    r_dig_bit ++;
    if(r_dig_bit >= 9)
    r_dig_bit = 0;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了上拉 显示和按键检测独立都好用 现在分开来了 项目就差个参数复制功能啦 现在用STM32的IIC读写EEPROM ...

哦,这样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和按键要分开来做,比如:四位数码管,8个按健接段码。

需要:用一计数器计数,从0-3用于显示,4用 ...

受教啦 改天试试的 现在用STM32f103的IIC对AT24C32AN_32K(EEPROM)读写,用的野火代码 只能写不能读,读的时候死在while(I2C_GetFlagStatus(I2C2, I2C_FLAG_BUSY)); // Added by Najoua                总线忙标志位  不知道什么原因,劳烦赐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受教啦 改天试试的 现在用STM32f103的IIC对AT24C32AN_32K(EEPROM)读写,用的野火代码 只能写不能读,读 ...

恩 有道理啊

楼主:
还等一下

网友E:
不太建议这样复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太建议这样复用使用.

为什了 这样不是节省资源?

网友C(2015-01-02):
引用 网友E:
不太建议这样复用使用.

当你硬件资源受限,且成本控制严格的时候(客户指定IC),你不复用都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