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K AIN2端口的奇怪问题,求高人帮忙!

楼主(2014-10-28):
RX接90K电阻,
PB2/AIN2作为AD采集端口用,但是引脚PB这么配置后,RX两端电压值从4.4,V,瞬间变成2.368V,这是什么问题??求高人帮忙!
void GPIOB_Init()
{
    PB_DDR=0XFF;
     PB_CR1=0X00;
     PB_CR2=0X00;

}

网友A:
瞬间?怎么个瞬间法?实际应该是多高的电压

网友B:
CR2 并不影响. 作为模拟口, 手册称 “不推荐这种模拟输入配置方式。如果引脚上有模拟电压,这样的配置将使输入脚上产生额外的电流”。从 GPIO 的内部结构框图看,不推荐 DDR 置1 的目的是 DDR 置1 后可能引起内部上拉电阻或者下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