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进步了中断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14-10-28):
pi, IO, gp, GPIO, n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中断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安装一个中断函数,暂时先放到这个文件里面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这是初始化代码。下面是清子中断。
  // Read ITs, clear pending ones
  abApi_Write[0] = CMD_GET_INT_STATUS;  // Use interrupt status command
  abApi_Write[1] = 0;           // Clear PH_CLR_PEND
  abApi_Write[2] = 0;           // Clear MODEM_CLR_PEND
  abApi_Write[3] = 0;           // Clear CHIP_CLR_PEND
// bApi_SendCommand(4,abApi_Write);    // Send command to the radio IC
  SI4438_Write(abApi_Write[0] ,3,&abApi_Write[1] );
  bApi_GetResponse(8,abApi_Write);
不能进入中断,很费解。

网友A:
看着楼主的程序是想用G口的GPIO14作为外部中断,但是楼主确使能的是EXTI0!这个可能就是楼主不能进中断的原因!

网友B:
搬个凳子进来学习中断,与人分享,进步自己!顶楼上的!

楼主:
2楼大哥神人啊,先收小弟一拜,我去看看解决解决。待会回来报道

网友C:
你配置的的中断号 不对吧, 应该为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4_15_IRQn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配置的的中断号 不对吧, 应该为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4_15_IRQn ;

恩,改过来了,我这边是EXTI15_10_IRQn。那其他的初始化有问题吗?

楼主:
现在估计中断是能进了,为什么说估计,因为又出现另外一个bug,一运行就进入到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这个函数里面去,看提示是错误的操作硬件,查了一下网说是数组越界或者溢出,我单步调试了一下停在了for(i=0; i<5000; i++);//延迟2ms      这个上面,这个延时是必须的,使能芯片要有一定延时。求解。该咋办?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估计中断是能进了,为什么说估计,因为又出现另外一个bug,一运行就进入到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没有定义中断处理函数也会报这个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