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单片机串行通信接收多个VB发送的数据

楼主(2014-10-28):
如图所示,电机转速PID控制系统。设定转速、比例积分微分系数等四个都是要设定后传送到单片机中的。请问,传送设定转速这个我已经实现,当我要传送不同的四种数据时应该怎么操作?例如ATMEGA48中,如下代码:
if(UCSR0A & (1<<RXC0))
{
data=uart_receive0();
}
即能接收传送过来的数据,但当我需要传送多个数据时,程序怎么知道我从VB发过来的是设定转速还是PID参数呢?

网友A:
自己设定一个协议,用一个字节代表数据类型,后面跟着的数据做参数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设定一个协议,用一个字节代表数据类型,后面跟着的数据做参数就好

不是很懂??

网友B:
自己定义通信协议啊!

ATMEL 代理 QQ:1085487223

网友C:
比如
AA 55 03 0A 00 01 00 02 00 03 00 04 00 05 checksum
AA 55为帧头
03为功能码
0A为数据长度
00 01 00 02 00 03 00 04 00 05为数据
checksum为校验码
具体可以自己发挥

网友D:
楼上的方案虽然显得烦了一点,但完全可行。
象楼主的这个应用,协议是可以定得更简单一些。
可以只定义一个包(直接包含四个数据),不用去搞功能码,也不要数据长度,帧头也可以简化(最简的方式是空闲一段时间)校验码倒是建议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