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大家注意了!!!STM32F0 IAP升级程序

楼主(2014-10-28):
ST提供的STM32F0xx_AN4065_FW_V1.0.0例程,用串口进行IAP升级的。其中有部分代码是错误的。如下 :
/* Relocate by software the vector table to the internal SRAM at 0x20000000 ***/

  /* Copy the vector table from the Flash (mapped at the base of the application
     load address 0x08003000) to the base address of the SRAM at 0x20000000. */
  for(i = 0; i < 48; i++)
  {
    VectorTable = *(__IO uint32_t*)(APPLICATION_ADDRESS + (i<<2));
  }

  /* Enable the SYSCFG peripheral clock*/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 Remap SRAM at 0x00000000 */
  SYSCFG_MemoryRemapConfig(SYSCFG_MemoryRemap_SRAM);

应改为: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SYSCFG, ENABLE);

楼主:
如果IAP程序是操作系统,也要看下CONTROL寄存器的1位。

网友A:
谢谢分享啊,希望是修改后的源码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B(2014-12-03):
确实是被坑过一次。

网友C:
这几天在研究这个东西,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D(2015-02-27):
你好,请问你下载的IAP程序 有没有出现以下问题呢?
Error: L6971E: bspcfg.o(.data) type RW incompatible with main.o(.ARM.__AT_0x20000000) type ZI in er RW_IRAM1.

我现在遇到如下的问题。

网友E:
关注下,谢谢提醒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你下载的IAP程序 有没有出现以下问题呢?
Error: L6971E: bspcfg.o(.data) type RW incompatibl ...

不太清楚。

网友F(2015-07-14):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你下载的IAP程序 有没有出现以下问题呢?
Error: L6971E: bspcfg.o(.data) type RW incompatibl ...

iarm起始地址改下就不会出错了。

网友F:
请问,哪位大神搞定m0的iap了啊?我按照官网的,搞了好久,进来app,串口没输出,也没中断,led灯控制倒是会闪。

网友F:
楼主,我改了这个语句还是不行啊。https://bbs.21ic.com/icview-100281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