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FAQ】MSP430]运行时FLASH芯片特别烫

楼主(2014-10-28):
FAQ 标题:MSP430+FLASH(SST39VF040)+CPLD(MAX3000)焊上之后,运行时FLASH芯片特别烫,怎么回事?

FAQ 正文:1. SST39VF040的工作电压范围是2.7-3.6, 检查下芯片电源管脚的电压。

2. 如果你的430的电源盒SST39VF040的电源不是同一个的话,检查下430的管脚输出电压,SST39VF040的管脚输入电压不能超过VDD电压的0.5V。

网友A:
这个现象很常见

网友B:
接地良好吗

网友C:
如果芯片坏了也会有这个现象的

网友D:
散热设计很重要

网友E:
这个情况比较少见

网友F:
还有其他原因吗

网友G:
这个原因有很多 不止上面提到的两个

网友H:
还真没有注意过这种问题

网友I:
感觉第二个原因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