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压不稳的电路问题

楼主:
原理图附上,LED1正常,LED2总是一闪一闪的,万用表测量LED两端电压不稳,变化幅度2V左右,

楼主(2014-10-29):
没人理啊

网友A:
兄弟啊,你这哪里是上的原理图啊?
看看人家的原理图吧,https://bbs.21ic.com/icview-746388-1-1.html (四楼的两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啊,你这哪里是上的原理图啊?
看看人家的原理图吧,https://bbs.21ic.com/icview-746388-1-1.html (四 ...

版主 现在有了吧  请看原理图

网友B:
你有没有用示波器看一下P1.3管脚的波形是个什么样子啊

楼主:
新单片机,现在下载程序哈有问题,但是测试的那个脚居然有波形,P1.2 P1.0都有

网友A:
LED1正常,                       说明电源供电是正常的。
LED2总是一闪一闪的,             这是由单片机端口控制的,可能是工作状态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1正常,                       说明电源供电是正常的。
LED2总是一闪一闪的,             这是由单片 ...

现在的情况是烧不进去程序 发现VCC原理图连错线了,在板子上改好了,还RX TX没有交叉,跳线交叉后,还是烧不进去程序,试了几十次才烧进去2次,,还有把单片机44脚 VCC和5V断开,但是EA使能还接着VCC,测试发现单片机44脚 VCC居然有4V左右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烧不进去程序 发现VCC原理图连错线了,在板子上改好了,还RX TX没有交叉,跳线交叉后,还是 ...

这个4V左右,可能是外面有一些上拉过来的,降到4V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烧不进去程序 发现VCC原理图连错线了,在板子上改好了,还RX TX没有交叉,跳线交叉后,还是 ...

程序老是烧不进去;
仿真器不太稳定,板子电源不稳定,也有可能板子设计的不好,抗干扰差;

楼主:
问题解决了,绿灯闪的原因不知道(可能开始莫名下了程序进去),不过下载的问题解决了,STCISP下载需要断电下载把单片机的电源加个按钮开关作为电源开关,先在电脑上点击下载在按1次开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