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在此分享一个以前写的SPWM表格生成工具,方便实用简单

楼主(2014-10-28):
分享一个以前写的SPWM表格生成工具, 这个工具很方便, 可以应用于逆变、步进电机细分等表格生成。
造福玩转逆变器的朋友。
说明:需要有.NET framework4.0 的环境, 不过现在电脑大部分都有了(没有的可自行安装)
spwm表格生成工具 :
stm32 TIM1或TIM8死区计算:

同时再分享一些自己以前学习过程整理的关于SPWM相关的笔记, 希望对新手有所帮助。

生成的stm32 定时器 PWM占空比控制表格数据, 双极性驱动

用stm32f103rct6 + H桥 + LC滤波,做了一个简单的测试板,开关频率(载波)20KHz, 生成的正弦波50Hz, 实测波形如下:

谢谢分享
谢谢分享
感谢分享
谢谢分享!

楼主:
可能有的朋友还不会使用这个工具,下面在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图中为双极性调制时数据

===================== 分割线 =======================

单极性调制生产半波数据(因为它是要换向的,所以只要半波数据就可以了)。

楼主:
再上传一个马潮老师那本书中的例子第8章 P270 中定时器应用 生成正弦波 的例子

与他书中auc_SinParam[128]表格中的值完全一样。

楼主(2015-12-12):
可惜的是,这边基本没有感兴趣的

网友A(2016-01-27):
这个必须顶呀!!!!!!!!!!

网友B:
SPWM(Sinusoidal PWM)法是一种比较成熟的,目前使用较广泛的PWM法。前面提到的采样控制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结论:冲量相等而形状不同的窄脉冲加在具有惯性的环节上时,其效果基本相同。SPWM法就是以该结论为理论基础,用脉冲宽度按正弦规律变化而和正弦波等效的PWM波形即SPWM波形控制逆变电路中开关器件的通断,使其输出的脉冲电压的面积与所希望输出的正弦波在相应区间内的面积相等,通过改变调制波的频率和幅值则可调节逆变电路输出电压的频率和幅值。

网友C(2016-05-14):
真的 很好,必须感兴趣的

网友D(2016-08-10):
麻烦帮我看看我的程序,到底是我的程序不对还是我的这个工具的参数设置不对,我的载波也是20KHZ,正弦50HZ,但把数据填进去之后出来的波形很乱,频率也不对,怀疑是我的中断程序不对

网友E:
SPWM波形控制逆变电路中开关器件的通断,完成直流逆变交流

网友F:
不知道为什么下载不了

网友G(2016-09-30):
请问,你提到的那本马潮老师的书,书名是什么

网友H(2017-06-20):
mark一下备用。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I(2017-07-21):
想问这个能用在变频spwm吗,怎么用

网友I:
还是不懂怎么用

网友J(2017-08-27):
请问楼主,这个SPWM表的生成软件中幅值是干嘛用的,我看幅值不改变占空比啊

网友K: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不但分享资料,而且详细讲解!
顶!

网友L:
感谢楼主,我毕设就是搞和这个相关的,请问你的lc滤波是在H桥的中间吗?

网友M(2018-12-23):
引用 楼主:
再上传一个马潮老师那本书中的例子第8章 P270 中定时器应用 生成正弦波 的例子

请问是马潮老师什么书籍名称啊??

网友N:
咨询您spwm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O(2019-03-21):
引用 楼主:
再上传一个马潮老师那本书中的例子第8章 P270 中定时器应用 生成正弦波 的例子

楼主,马潮老师那本书全名叫什么啊

网友O:
求马謿老师那本书全名

网友P(2019-12-01):
好工具,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楼主:
马潮老师那本书: 《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第二版

网友Q(2020-03-06):
看着波形分辨率还是很细腻的

网友R(2020-05-03):
很好的资料,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S(2020-06-17):
mark学习了,正在学习ing~~

网友T(2022-07-17):
谢谢楼主,刚好电赛用到了

网友U:
的确简单实用

网友V(2022-10-01):
内部电路工作电圧是通过内部电压调节器调节电源电压得到的

网友W:
通常选择0.01μF~0.1μF的陶瓷电容作为旁路电容。

网友X(2023-01-16):
引用 楼主:
再上传一个马潮老师那本书中的例子第8章 P270 中定时器应用 生成正弦波 的例子

这本书是啥

网友Y:
主定时器为TIM1,通道2配置为PWM输出

网友V:
中断计数的方式实现简

网友Z:
主从定时器门控的方式

网友W:
都可以产生指定个数的PWM脉冲

网友AA:
当PWM频率较高时,频繁的中断将影响程序运行的效率

网友AB:
从定时器为TIM2,从模式选择为门控模式,触发源选择ITR0,开启定时器2中断。

网友AA: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用哪种方式

网友AC:
输出了5个频率为10KHz的PWM脉冲

网友AD:
使能主从模式,触发事件选择为更新事件,不需要开启中断。

网友AE:
主从定时的方式占用CPU资源少

网友AF(2024-02-02):
SPWM波形控制逆变电路中开关器件的通/关,完成直流逆变交流

网友AG:
寻找马婷老师的书的全称

网友AH:
不晓得为何downloader不了

网友AI:
这可以用在变频SPWM和如何使用它

网友AJ:
从波形分辨率来看,它还是很精致的

网友AK:
内部电路的工作电压是通过内部稳压器调节电源电压获得的

网友AL:
通常选用0。01 μ F的陶瓷电容作为旁路电容。

网友AM:
请问马超老师提到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网友AN:
主定时器为tim1,通道2设置装备摆设为pwm输出

网友AO:
它可以产生指定数量的PWM脉冲

网友AP:
当PWM频率较高时,频繁的中断会影响程序运行的效率

网友AQ:
从定时器为tim2,从模式选择为门控模式,触发源选择itr0,开启定时器2间断。

楼主(2024-08-03):
引用 网友AQ:
从定时器为tim2,从模式选择为门控模式,触发源选择itr0,开启定时器2间断。 ...

对的

网友AR:
这种工具可以帮助生成SPWM信号的参考数据

网友AS(2024-09-11):
中断计数方法实现简单,

网友AT:
,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使用哪种方法,

网友AU:
spwm波形控制逆变电路中开关器件的开通和关断,完成DC逆变交流。

网友AV:
非常不错的波形案例分享

网友AW:
主从计时方法消耗较少的cpu资源,

网友AX:
通常选择0。01、μ、f用作旁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