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

楼主(2014-10-28):
一 、信号调理电路设计:供电5V,运放器件自选
1)K型热电偶,测温范围温度-40~+80℃
2)PT100热电阻,测温范围同上
3)完成2路模拟量信号调理电路设计,绘制原理图
怎么设计呢?

网友A:
搞清楚这两种温度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和输出信号范围,然后用运放电路把输出信号整形放大,这就是设计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