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关于某人一个帖子的反驳....

楼主(2014-10-28):
前面已经发了一个帖子,可能管理员认为有“无赖”二字不妥,故屏蔽之。那么再简单说一下其基本内容。

先引那人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820654-1-1.html

楼主:
再具体说明前,引我的一个关于Miller定理的帖子:

还米勒定理其原形....
https://bbs.21ic.com/icview-816240-1-1.html

楼主:
着重注意其中Miller定理的前提条件,并且注意其对称性(没有特定的方向)。

由于Miller定理是在其前提条件下,基于基尔霍夫定律的结论,所以具有普适性(只要满足前提条件)。

楼主:
其实,问题的焦点在下图:

楼主:
上图只是给出了一个二端口网络,并且确定了两个端口的电压关系。

此二端口网络并未确定具体的方向,且未确定左右端口外的外部网路具体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
如果有人想具体地看看那玩意儿到底是个啥,给个“学前班”示意图看看:

楼主:
其实,Miller等效后,其后面的那个“无穷大电阻”非常直观!

网友A:
又拉出来这个小儿科的问题,顶不住你们几个了,总是弄些小儿科的东西可劲的挖坑

网友B:
我在已删帖中已经说明:我不想跟"秀才遇到兵"的人辩论!

要想辩,只剩一种可能,即使用正规出版社的书籍中内容做辩论,可以对纸质书拍照,可以对电子书截图!对诸如个人博客等内容引用无效,质量得不到保证!

例如,对分压电路实用米勒定理的争论,我只需要拍照证明这种做法错误即可!!!而对于实用米勒后所得结果无需任何讨论!!!因为公式都套错了,看结果有意义吗?而要证明错误,只需对世界上模拟电路设计通用教材拍照即可:

楼主要做的,就是拍照或截图来证明这个电路可以使用米勒定理!!!
个人主观言论一个字都不要说,偶没兴趣看!

这只是又一次“豆腐干”忽悠术而已。各位可以看看我的具体表述知道真相了!

楼主:
交代到此后,可以说说那个帖中的一个关键点:

输出阻抗

这里从头到尾,都还未涉及的具体的方向,哪来的输出阻抗可言。此外输出阻抗是如何定义的,各位都知道,先前的Miller等效条件还能满足吗?

楼主:
这点站不住脚,其帖子中的论据就可以说完全成了荒谬!

楼主:
下面简单说一下那个替代变换,上图先:

楼主:
前面两个比较显然,后面一个具体看下帖(不想多说了,浪费时间):

关于替代原理的一个思考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820690-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拉出来这个小儿科的问题,顶不住你们几个了,总是弄些小儿科的东西可劲的挖坑 ...

这你就不懂了!

老抽把威尔迅电流镜输出阻抗算错,无所谓!
把黑人公式理解错,无所谓!
把米勒定理理解错,无所谓!
把。。。。。。。。统统无所谓!因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但是现在,他把仅仅有两个电阻的分压电路弄错了,说他"输出节点的阻抗"是∞,明显是错误的!
这个都搞错,以后还有脸在论坛混?
以后怎么见人?

所以,他现在必须苦苦挣扎,把谎圆上了!没有后路可退!

所以,7/8天了,天天发帖圆谎,类累的满头大汗!

大伙能做的,围观看笑话即可!让他一个人忙!

楼主:
最后,再说说那个Howland电流源:

上图:

楼主:
再给一个变换图:

把此分压电阻看做“黑盒子”,进行诺顿等变换,我也只能得到类似于12#的结论。当然,端口电压的关系式要满足。
期待高手也用类似的手段(有图有公式),点赞也好指出错误也好,让俺们菜鸟也死个明白。
那帖子被Cut害得俺也白说了,个人觉得12#的图看着有点怪,但俺找不出毛病在哪里。16#的图看着不舒服,尤其是第2到第3图,但感觉也是一种可能的选择

楼主:
图都给了,话就不必多说了....

楼主:
结束前,引一下那厮的所谓五点质疑:

■错误之一
最明显的错误是第一幅图最后一步
请看准他那∞是怎么来的:他把上一步的戴维南等效图中输出u2和电压源u2当成压控电压源VCVS了!!!???即图中电压源U2大小是由输出端U2决定的!于是求对戴维南等效电路求输出阻抗时,在输出加测试电压源V,由于VCVS的作用,等效电阻R1//R2上的电流始终为0,所以输出阻抗=V/0=∞!!!

这就是逻辑上因果颠倒!到底是哪个电压决定哪个电压??

■错误之二,根本不懂"替代等效"的意思,见第一幅图最后两个图

具体起见,假设倒数第二图的戴维南等效图中的等效电阻为1欧姆,电压源U2等于1V(当然也可以设成其他数值)

再看最后一图,图中U2数值是不确定的,那个节点处于悬浮floating状态,节点对地阻抗自然是∞

对比于上面两组数据,可见那两个图根本不可能"等效"!!!(除非两个电阻都是∞),自然谈不上"替代等效"了!

■错误之三,乱用术语

图中的/替代等效*实现*应用/等术语都是乱用的,比如说应用,应用什么?应用∞输出阻抗吗?若是,能直接把U1到R2下面去嘛???

■错误之四,请看第一幅图中首行中间那个图,就是所谓的实现!

请注意‖图中的放大器增益1/K是大于1的,而且是同向放大器!!!!!!

请问:实用中,这个分压电路能工作吗?能实现分压吗?

■错误之五
这里假设第二图中的首图是完全正确的!!!不在追究怎么来的(因为是错的东西,没有追究价值)

请问,对次图应用米勒定理,能得3图中红框内的参数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你就不懂了!

老抽把威尔迅电流镜输出阻抗算错,无所谓!

是啊,这坑挖的,他自己爬不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啊,这坑挖的,他自己爬不出来了

总结起来一句话:死要面子活受罪!

套错公式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承认错误就行,不但不会失去粉丝,反而赢得更多人的尊重!
眼下这样搞,只能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总结起来一句话:死要面子活受罪!

套错公式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承认错误就行,不但不会失去粉丝, ...

对一个两端口网络能思考这么多,看来我这研究生白读了...

网友D:
较真你就输了哈哈

网友E:
吵死了,腐儒吵架,又酸又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