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发帖了,想请教各位前辈一些问题

楼主(2014-10-28):
    买了BBB好几个月了,拿到手上发现只会通过ssh敲几个命令。驱动开发?应用开发?
    对linux完全不熟悉,买了几本书,都在看。
    《构建嵌入式linux系统》、《嵌入式linux基础教程》、《linux命令行与shell脚本编程大全》
    现在会敲几个命令,前两本书有些部分没看懂。
    所以希望前辈们可以对一个新手学习嵌入式linux提一些建议。
    @keer_zu

    @dianzijiangren

网友A:
我也是入门    和你水平差不多    求高手指点

网友B:
在网上看到了这篇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对大家的学习有所帮助!
第一,学习基本的裸机编程。
  对于学硬件的人而言,必须先对硬件的基本使用方法有感性的认识,更必须深刻认识该硬件的控制方式,如
果一开始就学linux系统、学移植那么只会马上就陷入一个很深的漩涡。我在刚刚开始学ARM的时候是选择ARM7(
主意是当时ARM9还很贵),学ARM7的时候还是保持着学51单片机的思维,使用ADS去编程,第一个实验就是控制
led。学过一段时间ARM的人都会笑这样很笨,实际上也不是,我倒是觉得有这个过程会好很多,因为无论做多复
杂的系统最终都会落实到这些最底层的硬件控制,因此对这些硬件的控制有了感性的认识就好很多了学习裸机的
编程的同时要好好理解这个硬件的构架、控制原理,这些我称他为理解硬件。所谓的理解硬件就是说,理解这个
硬件是怎么组织这么多资源的,这些资源又是怎么由cpu、由编程进行控制的。比如说,s3c2410中有AD转换器,
有GPIO(通用IO口),还有nandflash控制器,这些东西都有一些寄存器来控制,这些寄存器都有一个地址,那
么这些地址是什么意思?又怎么通过寄存器来控制这些外围设备的运转?还有,norflash内部的每一个单元在这
个芯片的内存中都有一个相应的地址单元,那么这些地址与刚刚说的寄存器地址又有什么关系?他们是一样的吗
?而与norflash相对应的nandflash内部的储存单元并不是线性排放的,那么s3c2410怎么将nandflash的地址映
射在内存空间上进行使用?或者简单地说应该怎么用nandflash?再有,使用ADS进对ARM9行编程时都需要使用到
一个初始化的汇编文件,这个文件究竟有什么用?他里面的代码是什么意思?不要这个可以吗?诸如此类都是对
硬件的理解,理解了这些东西就对硬件有很深的理解了,这对以后更深一步的学习将有很大的帮助,如果跳过这
一步,我相信越往后学越会觉得迷茫,越觉得这写东西深不可测。因为,你的根基没打好。不过先声明一下,本
人并没有使用ADS对ARM9进行编程,我是学完ARM7后直接就使用ARM9学linux系统的,因此涉及使用ADS对ARM9进
行编程的问题我很难回答^_^,自己去研究研究吧。
  对于这部分不久将提供一份教程,这个教程中的例程并不是我为我们所代理的板子写的,是我在我们学院实
验室拿的,英培特为他们自己的实验箱写的,不过很有借鉴意义,可以作为一份有价值的参考。

  第二,使用linux系统进行一些基本的实验。

  在买一套板子的时候一般会提供一些linux的试验例程,好好做一段时间这个吧,这个过程也是很有意义的
,也是为进一步的学习积累感性认识,你能想象一个从没有使用过linux系统的人能学好linux的编程吗?好好按
照手册上的例程做一做里面的实验,虽然有点娃娃学走路,有点弱智,但是我想很多高手都会经历这个过程。
   在这方面我们深蓝科技目前没有计划提供相应的例程,主要是开发板的提供商会提供很丰富的例程,我们
不做重复工作,只提供他们没有的、最有价值的东西给大家。

  第三,研究完整的linux系统的的运行过程。
  所谓完整的linux系统包括哪些部分呢?
  三部分:bootloader、linux kernel(linux内核)、rootfile(根文件系统)。
  那么这3部分是怎么相互协作来构成这个系统的呢?各自有什么用呢?三者有什么联系?怎么联系?系统的
执行流程又是怎么样的呢?搞清楚这个问题你对整个系统的运行就很清楚了,对于下一步制作这个linux系统就
打下了另一个重要的根基。介绍这方面的资料网上可以挖掘到几吨,自己好好研究吧。

      第四,开始做系统移植。
  上面说到完整的linux有3部分,而且你也知道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和作用,那么现在你要做的便是自己动手学
会制作这些东西。
  当然我不可能叫你编写这些代码,这不实现。事实上这个3者都能在网下载到相应的源代码,但是这个源代
码不可能下载编译后就能在你的系统上运行,需要很多的修改,直到他能运行在你的板子上,这个修改的过程就
叫移植。在进行移植的过程中你要学的东西很多,要懂的相关知识也很多,等你完成了这个过程你会发现你已经
算是一个初出茅庐的高手了。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很有研究精神的话你必然会想到看源代码。很多书介绍你怎么阅读linux源代码,我不
提倡无目的地去看linux源代码,用许三多的话说,这没有意义。等你在做移植的时候你觉得你必须去看源代码
时再去找基本好书看看,这里我推荐一本好书倪继利的《linux内核的分析与编程》,这是一本针对linux-
2.6.11内核的书,说得很深,建议先提高自己的C语言编程水平再去看。
  至于每个部分的移植网上也可以找到好多吨的资料,自己研究研究吧,不过要提醒的是,很多介绍自己经验
的东西都或多或少有所保留,你按照他说的去做总有一些问题,但是他不会告诉你怎么解决,这时就要靠自己,
如果自己都靠不住就找我一起研究研究吧,我也不能保证能解决你的问题,因为我未必遇到过你的问题,不过我
相信能给你一点建议,也许有助你解决问题。
  这一步的最终目的是,从源代码的官方主页上(都是外国的,悲哀)下载标准的源代码包,然后进行修改,
最终运行在板子上。
  盗用阿基米德的一句话:“给我一根网线,我能将linux搞定”。

      第五,研究linux驱动程序的编写。
  移植系统并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开发产品,做项目,这些都要进行驱动程序的开发。
  Linux的驱动程序可以说是五花八门,linux2.4和linux2.6的编写有相当大的区别,就是同为linux2.6但是
不同版本间的驱动程序也有区别,因此编写linux的驱动程序变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对于最新版本的驱动程
序的编写甚至还没有足够的参考资料。那么我的建议就是使用、移植一个不算很新的版本内核,这样到时学驱动
的编程就有足够的资料了。这部分的推荐书籍可以参考另一篇**《推荐几本学习嵌入式linux的书籍》。

      第六,研究应用程序的编写。
  做作品做项目除了编写驱动程序,最后还要编写应用程序。现在的趋势是图形应用程序的开发,而图形应用
程序中用得最多的还是qt/e函数库。我一直就使用这个函数库来开发自己的应用程序,不过我希望你能使用国产
的MiniGUI函数库。盗用周杰伦的广告词就是“支持国产,支持MiniGUI”。MiniGUI的编程比较相似Windows下的
VC编程,比较容易上手,效果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我曾使用过来开发ARM7的程序。不过MiniGUI最大的不好就
是没有像qtopia这样的图形操作平台,这大大限制了他的推广,我曾经幻想过与北京飞漫公司(就是MiniGUI的
版权拥有者)合作使用MiniGUI函数库开发像qtopia这样的图形操作平台,不过由于水平有限这只能是幻想了,
呵呵。完成这一步你基本就学完了嵌入式linux的全部内容了。
  还有一个小小的经验想和大家分享。我在学习嵌入式linux的过程中很少问人,客观原因是身边的老师、同
学师兄都没有这方面的高手,主观原因是我不喜欢问人,喜欢自己研究解决问题。这样做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提
高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做这些东西总有很多问题你难以理解,别人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也不是所有问题
都有人给你答案,这时必须要自己解决问题,这样,个人的解决问题能力就显得非常关键了。因此我的建议就是
一般的问题到网上搜索一下,确实找不到答案了就问问高手,还是不行了就自己去研究,不要一味去等别人帮你
解决问题。记住,问题是学习的最好机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网上看到了这篇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对大家的学习有所帮助!
第一,学习基本的裸机编程。
  对 ...

勤劳哦 学习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网上看到了这篇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对大家的学习有所帮助!
第一,学习基本的裸机编程。
  对 ...

谢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