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请问各位大叔iar 7.2 为何无法调试stm32f030?

楼主(2014-10-28):
搞了好几天也没找到原因。我的版本是最新的7.20版,调试stm32f1没有任何问题,但f0却不行,错误信息如下:
这些错误的字面意思我倒是明白,可还是不知问题出在何处。 难道是.flash文件的问题,默认目录下也只有F05的flash文件,是不是需要f03的flash文件? 调试用的stlink,芯片也换了好几个。忘大叔们给想想办法,感激不尽

Tue Oct 28, 2014 20:09:52: Loaded macro file: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0\arm\config\debugger\ST\STM32F05xxx_06xxx.dmac
Tue Oct 28, 2014 20:09:52: Loaded macro file: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0\arm\config\flashloader\ST\FlashSTM32F05xx8.mac
Tue Oct 28, 2014 20:09:52: Selecting SWD as current target interface.
Tue Oct 28, 2014 20:09:52: Hardware reset with strategy 0 was performed
Tue Oct 28, 2014 20:09:52: Initial reset was performed
Tue Oct 28, 2014 20:09:52: -I- execUserFlashInit!
Tue Oct 28, 2014 20:09:52: 276 bytes downloaded and verified (3.46 Kbytes/sec)
Tue Oct 28, 2014 20:09:52: Warning: Verify error, failed to read memory at address 0x20001F0C - 0x20001FFF
Tue Oct 28, 2014 20:09:52: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1F0C, target byte: 0xB0, byte in file: 0x1C
Tue Oct 28, 2014 20:09:52: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1F0D, target byte: 0x02, byte in file: 0xB5
Tue Oct 28, 2014 20:09:52: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1F0E,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1C
Tue Oct 28, 2014 20:09:52: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1F0F, target byte: 0x20, byte in file: 0x4C
Tue Oct 28, 2014 20:09:52: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1F10, target byte: 0xB0, byte in file: 0x20
Tue Oct 28, 2014 20:09:52: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1F11, target byte: 0x02, byte in file: 0x00
Tue Oct 28, 2014 20:09:52: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1F12,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18
Tue Oct 28, 2014 20:09:52: Warning:

Verify error at address 0x20001FDE, target byte: 0x00, byte in file: 0x48
Tue Oct 28, 2014 20:09:52: Warning: Too many verify errors, only the first 200 are displayed
Tue Oct 28, 2014 20:09:54: Fatal error: There were warnings during download of FLASH loader, see Log Window   Session aborted!
Tue Oct 28, 2014 20:09:54: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0\arm\config\flashloader\ST\FlashSTM32F05xxxRAM8K.out
Tue Oct 28, 2014 20:09:54: Failed to load flash loader: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7.0\arm\config\flashloader\ST\FlashSTM32F05xx4.flash

网友A:
可能某些地方配置有错误

网友B:
楼主有升级过IAR的版本么?
唉!能连上CPU基本上就好办了。
管它什么错误,你先把芯片全部擦除一下,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某些地方配置有错误

哪些配置文件都替换过,还是不行,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升级过IAR的版本么?
唉!能连上CPU基本上就好办了。
管它什么错误,你先把芯片全部擦除一下,再试试 ...

升级到7.2版了,支持m0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用stvp软件擦除都没有问题,但iar就是下载不了,估计还是哪里配置的问题,默认的例程是051的,等着我去买几片051再试试吧

楼主:
眼看着一个月有过去了,竟然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郁闷。。

网友C(2015-01-10):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若解决,望转达

网友D:
谁解决了,求指导,QQ896124558,谢谢

网友E:
不行就改用Keil了。

网友F:
同样问题我在stm32F105上也不能调试,但是编译出来的代码是可以运行的

楼主(2015-04-13):
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果然是iar版本的问题,没有的flash配置文件,。年后换到7.3就好了。看来iar对于新器件的支持还是有些滞后。另一种方法据说可以自己动手改文件,但貌似有些麻烦。所以最近干脆又用keil5去了,需要什么器件直接下载STM32F0xx_DFP.1.4.0这样的pack,方便多了,更新速度快,还节省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若解决,望转达

7.3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解决了,求指导,QQ896124558,谢谢

7.3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行就改用Keil了。

yeah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样问题我在stm32F105上也不能调试,但是编译出来的代码是可以运行的

105还真没试过,103没问题

网友G(2016-12-22):
芯片被写保护的可能性大,用镊子短接地线和复位脚,在10s内下载,10次大约成功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