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单片机怎么实现同时给多个AVR一起下在程序啊

楼主(2014-10-28):
由于项目中需要80个AVR最小系统,这样调试时更新程序比较麻烦,有什么方法可以一起给多个avr最小系统更新程序啊,求各位大牛指导下。。。

网友A:
通常的烧程序方法,并行方式或 SPI 串行方式,都是交互方式的,多个芯片一起烧录不可能稳定地工作的。
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我想:借助 bootLoad 方式,可以软件实现其他所有芯片的 ROM 自动更新。

网友B:
多芯片不可能一起烧录吧

网友B:
倒是有些M3芯片有网络接口的,可以通过网络更新程序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