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放差分方法电路,在线等

楼主(2014-10-28):
(无正文)

网友A:
需正负供电才可以。

网友B:
超过Vcm共模输入电压范围了;如果换用Line Driver放大器,就可以,因为有内置电荷泵产生负压,芯片实际是在正负供电下工作,比如SGM8903:

网友C:
双电源供电可以的

网友D:
你这个电路不能正常输出,不是因为有-1V,而是因为放大倍数太大或者说输入差异太大导致最后输出饱和,

如果放大倍数减小,比如374k的电阻也换成4.99k,输入电压不变,那么电路可以正常输出,

能不能正常输出不能看电路的输入端,而应该看运放的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电路不能正常输出,不是因为有-1V,而是因为放大倍数太大或者说输入差异太大导致最后输出饱和,

如 ...

你好,如果我的输入分别是10mV和-10mV呢,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呢,我主要是担心双电源的问题

网友E:
楼主没有说清楚输入信号是什么类型不好下结论。如果是正负1v的方波,Vref应该从+2.5V改为0V接地才好。

网友F:
1),你的意图是差分,就应该如楼上各位所说的双电源,不应该加2.5v的REF。
2),输入1V,374K/4.99K=74,单一路增益75,就是6楼说的饱和。
3),电路输出是两个输入信号幅度绝对值放大之和。

网友G:
Vout = (Vp-Vn)*R12/R10 + REF(2.5)
电阻失配将很大程度带来共模误差.

网友H:
正负电源供电。

网友I:
单电源识别不了负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如果我的输入分别是10mV和-10mV呢,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呢,我主要是担心双电源的问题 ...

如果输入是10mV和-10mV,不会有问题,电路不需要双电源就可以正常工作,不过你要考虑好10楼说的电阻匹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