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7805击穿后Vin=Vout,怎么防止烧后面的器件?

楼主(2014-10-28):
手头有单12v电源,想给硬盘供电
硬盘要求12v,5v双供电

于是12v直接接入硬盘,再用个7805转出个5v也给硬盘。。。。

但是,如果哪天这个7805坏掉了,硬盘5v针输入12v,岂不是就挂了
有什么办法能保护吗?

网友A:
只要你的电路正确,器件选型得当就不会出现你担心的情况。加保护电路不是不可以,但电路会复杂很多,而简单电路都搞不定的话,复杂电路只会带来更多问题。

网友B:
你说得7805最大电流?…
硬盘的5V供给电流?…

网友C:
加个钳位电路

网友D:
要是后面加了保护电路,保护电路也坏了呢??

网友E:
这个问题好比哪天你走在路上,突然天上掉下个东西把你砸死一样

网友F:
有些问题不需要担心,几率

网友G:
在7805输入端加个自恢复保险丝,启动电流选好,动作时间要快的。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H(2015-02-18):
应该说这种稳压芯片的使用寿命是很长的,相当可靠的,几乎在每个设备都用到的,只是不要过热一切OK,用到你这个设备绰绰有余,不要想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