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 -2.5 0 2.5V的正负脉冲,想放大到正负-36 0 +36V,请问用什么型号运放器,拜托啊

楼主(2014-10-28):
拜托啊,各位大神

楼主:
先自顶,各位给出出意见

网友A:
这个鲜有呀

网友B:
频率有要求吗???
高压运放还是很多的,比如LTC6090,140V的

网友B:
这些全是,到TI网站申请些OPA445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全是,到TI网站申请些OPA445试试吧:

这些可以输出正负电压吗??我既要放大到36,还必须有负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有要求吗???
高压运放还是很多的,比如LTC6090,140V的

0.5HZ左右,这个可以输出负电压吗?同比例放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些可以输出正负电压吗??我既要放大到36,还必须有负电压的

你电源供电,正负电源供电,这最基本的常识

网友B:
引用 楼主:
0.5HZ左右,这个可以输出负电压吗?同比例放大

正负电源供电就可以,电源电压必须高于最高输入电压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源供电,正负电源供电,这最基本的常识

那你推荐的那些型号都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负电源供电就可以,电源电压必须高于最高输入电压范围;

那我是不是用正负40v供电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是不是用正负40v供电就可以

是的,还有看运放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