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新手画了一张四旋翼板子请各位看看有神马问题

楼主(2014-10-28):
这个板子该开始挺正常的,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变得很大,我看一般的只有几百KB ,这个竟然到了14M,最后在布线时直接卡死,这情况有遇到的吗?我觉得是不是是加了好几次泪滴的原因每个焊盘边上的线太多了?还是什么?
*

楼主:
链接: //删pan.baidu.com/s/掉1eQw4eno 密码: czx2  文件很大没法上传,只能用网盘了

网友A:
用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软件画的?

用的AD2013版本

网友B:
问题出在“509创新实验室”这个丝印上。你是用true type fonts 选项加的汉字,如果用图片导入的方式就会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出在“509创新实验室”这个丝印上。你是用true type fonts 选项加的汉字,如果用图片导入的方式就会比 ...

好像是泪滴的原因呢,我把泪滴 查询相似对象删掉之后,这样 软件就不会卡死了呢。我把这个丝印去掉然后查看大小没有多大变化,我才可能是我在里面加了那个挺大的铜箔的原因导致很大。

网友C:
而且这铜箔是网状间隙极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是泪滴的原因呢,我把泪滴 查询相似对象删掉之后,这样 软件就不会卡死了呢。我把这个丝印去掉然后查 ...

怎么会呢?我试了删掉那个丝印,改用图片的方式,文件就只剩1M多点;去掉滴泪,剩800KB多,重新加泪滴,就900KB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呢?我试了删掉那个丝印,改用图片的方式,文件就只剩1M多点;去掉滴泪,剩800KB多,重新加泪滴,就 ...

呀!真是啊,不过你刚打开的时候是14M吗?还是你去掉丝印之后就变小了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且这铜箔是网状间隙极小的?

我的铜箔是通过 放置- 实心区域 。这种方式放置的,并没有间隙的调节,这是主要原因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呀!真是啊,不过你刚打开的时候是14M吗?还是你去掉丝印之后就变小了的呢? ...

百度盘上的就是14M啊,我下下来,肯定也是14M啊!有没变小,你自己删下汉字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自己的加泪滴也同样卡死

网友D:
你把滴泪style选择arc模式就不会卡死了,你选择的是trac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