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PT2260芯片输出的波形如何解码?

楼主(2014-10-28):
前两天刚搞懂红外接收解码的程序。今天搞到一个超再生接收模块,用PT2260做为遥控器来控制4路继电器。看了一下接收模块端输出的波形,由25位数据组成,还有一个同步头。请问软件解码这种数据的思路是什么?请各位高手支招。信号波形如下图。

网友A:
8位地址码+4位按键码+同步码  建议你先找PT2260的资料看一下

网友B(2014-11-28):
你用什么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