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28335 SCI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4-10-28):
买的南京研旭的28335的学习板,例程基本都实验完了,现在自己以它的核心板为基础,自己搭建了底板,把它的核心板插在上面,外围电路基本一致,今天在实验SCI B口串行通信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同样的例程,在买来的学习板上可以实现效果,在自己制作的板子上无效果,通过示波器观测,发现在TXDB和GND之间的电压,上电后为-3.3V左右,研旭的板子是-5.9V左右,例程运行后波形一致,但我的板子的最高电压只有+3.3V左右,买来的板子在6V左右,想着可能是这个原因,但用的同样的器件和典型电路,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可能是什么原因?求指点。

我觉得是MAX3232周边用的0.1uF的电容太小,升压没升上去,MAX232的电平不能识别,但为什么同样的器件,我的就没能升压上去?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我用的器件(电容、232等)应该没问题,单位买的工业级的。

MAX3232电路图附上,硬件的连接应该也没问题,周边的每一个网络都量了一下。

这种情形是否需要将0.1uF的电容换成1uF的?以前用MAX232EPE的时候,用的直插的电容式可以的,现在换成贴片的3232,看手册0.1uF的就可以了,理论上。

网友A:
电容是0.1uF应该是没问题的

参考一下 我给你分享的原理图    是正常使用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容是0.1uF应该是没问题的

参考一下 我给你分享的原理图    是正常使用过的

斑竹大人 厉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斑竹大人 厉害

过奖 能帮到大家就好

楼主:
找到原因了,某个电容坏掉了,把全部电容换掉就好了。
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