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IAR 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2014-10-28):
用IAR给STM8S下载程序出现错误
Failed to initialize communcation with hardware:SWIM error[200]:ST-Link connection error
程序,板子都没错以前使用过,ST-Link也没问题,STVP可以下载STM8S。ST-Link固件已经更新到V2.J19.S4
每次都生成hex再用STVP下载很麻烦。
请问各位有没有遇见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的?
猜测应该是IAR里的STLinkUSBDriver.dll版本错误

网友A:
此问题,遇到过好多次,目前正在试求找到解决方案,据同事说是时序问题,有待考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问题,遇到过好多次,目前正在试求找到解决方案,据同事说是时序问题,有待考察。 ...

有解决方案吗?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之前用的是IAR FOR STM81.3然后出现错误,然后又安装了STVP可以下载,但是IAR依旧不好使,然后删除IAR1.3装1.4依旧不好使。
最后删除STVP,删除ST-Link驱动,删除任何和ST有关的应用。重装IAR for stm8 1.4
然后又可以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之前用的是IAR FOR STM81.3然后出现错误,然后又安装了STVP可以下载,但是IAR依旧不好使,然 ...

真是长见识了,
看来IAR还真是有待继续优代提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