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在线升级程序

楼主(2014-10-28):
一、通过串口232在线升级DSP28335程序1、硬件配置要求
TMS320x2833x Boot ROM.pdf资料上介绍如下:
2.9 Bootloader Modes
To accommodate different system requirements, the boot ROM offers a variety of different boot modes.This section describes the different boot modes and gives brief summary of their functional operation. The states of four GPIO pins a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desired boot mode as shown in Table 2-2.
可见,当需要SCI-A boot mode时配置XA12在上电时为低。而正常上电启动时,应使上电时XA12~XA15为高电平。所以原理图设计时把SCI-A boot/XA12引出到232接口,在上电前预先短接到GND,可实现切换到SCI-A boot mode,从而通过232口实现程序的在线升级。
正常启动时由上拉电阻上拉至高电平,从dsp内部flash启动(注意芯片管脚有内部上拉,考虑)。
2、软件在线升级操作
2.1 编译生成项目目标文件SD200_28335.OUT
2.2  out生成HEX步骤(开发环境是CCS3.3),如果采用CCS4则可设置直接生成。
1)  找到CCS3.3的安装目录。在C2000目录找到一个叫hex2000.exe的可执行文件。我是在下面这个目录下找到的,供您参考。
C:\CCStudio_v3.3\C2000\cgtools\bin
2)  把要转的SD200_28335.out文件拷到这个目录下。
3)  在电脑上进入     start->run->cmd进入命令行窗口。用DOS命令进入hex2000.exe的安装目录。
4)  hex2000 -romwidth 16 -memwidth 16 -i -o SD200_28335.hex SD200_28335.out就会在当前目录下生成一个叫SD200_28335.hex的文件。
2.3        打开软件C2Prog,选择SD200_28335.hex目标文件,选择芯片型号、晶振频率,及下图其他选项,配置串口。
复位目标板,使进入到SCI-A boot mode,然后点Program。编程成功后显示如下界面。
具体请查看附件(还可以利用PCI总线):

网友A:
标记一下,多谢分享!

网友B:
以前不是发过了么?串口烧写

网友C:
没接触过,学习了,

楼主:
在线升级产品 28335

网友D(2015-05-11):
楼主有没有用C2Prog进行CAN烧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没有用C2Prog进行CAN烧写呢

不好意思  没有啊     下来找找
不行你看看有没有CAN转232的模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没有啊     下来找找
不行你看看有没有CAN转232的模块

模块是应该有,C2Prog的文档也提到了几家公司,就是C2Prog这个软件下面的port选择貌似切换不到CAN上去,我看过有几款芯片也只能切换到JTAG口,像2808,2809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块是应该有,C2Prog的文档也提到了几家公司,就是C2Prog这个软件下面的port选择貌似切换不到CAN上去, ...

那就不支持吧

楼主(2016-04-04):
资料来自收集    供大家学习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