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和同事沟通不下去了怎么办?

楼主(2014-10-28):
最近越来越跟同事不对付,不是觉得他人不好,只是觉得他太难沟通了。
按理说,他是个老师傅40多岁了,我不应该那么跟他较真,但是很多时候都是被他逼得忍无可忍了。
我很难想象,如果我一直做技术,但他那个年纪,我是否也会如此呢?
刚进这家小公司的时候,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老实而木讷的工程师的形象,是一个低着头埋头苦干的类

型。而后在这家公司的几个月里,我对他的印象又多了了一项:钻牛角尖,认为什么都是完美的。
我不是一个喜欢斗争和斗心眼的人,按理来说,这样一位除了技术还是技术的老工程师,跟自己应该没什

么太大的瓜葛了吧。况且,他是搞C#的,我是搞单片机的,基本没多少交集,可谁能知道,跟这样一位比

自己还老实还木的人相处,自己会觉得是负担呢?

实在忍受不了他喜欢指手划脚,钻牛角尖。 之所以进这家公司,其实薪水和岗位都不是很满意。是受了

蛊惑,说有一个linux项目可以让我接手(我一直想做这方面,有些基础,但是没实际经验)。但是进来才

发现入了坑。不止待遇不满意(原谈好的工资,被他们在合同里写成约1/2多一些为基本工资,其它算包干

制加班费),而且老板并不是一个沉下心弄产品的人。 进去第一周多,我就被催着写完了一个程序。代码

量14K左右,连写代调。(原来有汇编版的)。当我写完的时候,我对产品的整体了解还是晕晕乎乎。第二

周,写了第二个程序,少些,也有8K。接着维护了3个汇编。工作了二十天,基本上两天一催,汇编bug只

要解决时间超过一天以后,肯定会被骂。而当时自己也是单纯,试用期要表现嘛加班加点拼命干。但是等

我做完这些,发现他们也不急用扔到一边了。完成这些,他态度才好了些,算是认可我了吧。  而跟老工

程师最初的不愉快,就是这两个代码开始的。由于时间紧,我几乎没精力去了解产品功能还有软件架构,

第一套只能硬从汇编译,跟着汇编写C,框架能好到哪?所以写下来delay用得比较多。我俩坐得很近,他

看见我写的程序。说你那么多死等不好。我说我也知道不好,可是时间太紧了。我没见过这么紧的试用期

,又不是方案公司。而后我以为没什么了,但是某日老板过来吹水,说现在市场怎样怎样。老工程师接过

话,说其实做产品不难,我可以保证从我手里出去的东西最稳定最高效。但关键是下位机啊。你看像XX写

的,根本就不行。我当时很懵,其实虽然我自己也不满意架构,但是起码出来功能什么的都很稳,也没有

像汇编版那么多bug。幸亏这时另外一位接过话,打断了。此是第一次不爽,但是当时自己还没觉得什么

    再后来,第三个活开始,而第三次不愉快又出现了。关于一个一卡通项目。由于我初进公司,不太懂

相关产品。所以功能和协议由他定。他的想法,是使用两个密钥,给用户一个,自己留一个。要通过自己

留的秘钥,用户才能读卡。而用户拿的秘钥可以改,但是不能改卡里的内容。 我找到了卡的资料,没有

可以实现那样的功能,他**要那样的功能。我提出的方式,一直否决,但是他自己又不提方案。直到后

来另一位实在忍不住了才拍板,用了我提出的方式。之后订协议,又在激烈讨论,把很简单的问题讨论得

很复杂。我每提一个方式,都会反驳。不是说不够严谨,就是说协议功能不全。我说那你提个方案,我听

你的。但是不一会,又开始争论怎样怎样做。争了几天后,我实在忍无可忍,我说要么你写一个方式,要

么我来。这样越讨论越复杂。 之后,我就花了半小时,写了个流程。寥寥5个协议帧。他看过,说可以啊

。不过用四条就可以了。我书说好,立马拍板,开写! 因为一个钻牛角尖,硬是让很简单的东西,足足

浪费了一周时间。
     如果说,前面的争论只是为了工作,后面一个简单的讨论,演变成了吵架。我很郁闷地不想吵,但

是有忍无可忍地吵了。某日,我改写以前的程序(第一个任务),我照搬了汇编的一个标志位。一个字节
bit0-bit3.组合各有各自的功能。 一处地方这样判断
if(status&0x07 ==0x05)
{
   //处理
}
     他走过我的位置,见到了这一句。 说你这样写程序,根本没道理,哪有人这么写?逻辑不对嘛?这

不跟status&0x07 ==0x07 一样了? 我开始还耐心地解释了每一个位怎么用。但是对方一直说我写的不对

,慢慢的,声音大了起来。又讨论变成了吵架。我也蛮倔强,吵到后来,我铺开纸,一股脑儿将逻辑全部

写了。他才哑口无言。至此,我对他的钻牛角尖感觉到了忍无可忍。
     前段时间,一卡通发卡部分做完了。矛盾又来了,他**在500MS内要将所有扇区清除并改写。(其实慢一些快一些对产品来说没多大意义)在上位机上,做了一个时间记录,串口由上位机发送到下位机处理完返回所用的时间。程序刚写完,经我优化流程,发现整个流程共花3S。他一直说我下位机花的时间太多,我说其实不多。两人又杠上了。后来拗不过,我用示波器量出,我处理流程花时间0.5ms,寻卡花15MS。其它近60ms都不管我的事。他一直改一直改,四天后。让我将波特率调高一档。时间从3S一下子变成了470MS。期间老板一直过来埋怨我,怎么一直没完成。
     后来另一个产品,老板很黑,连周六都算进去了只给20天。而那时候硬件都没做。我就先吧架构搭好,加班赶工,终于在快到期前一天调完了。M的那家伙又来钻牛角尖,上位机有个读记录功能。4800波特率,总数10000个记录,要求我每个帧收发时间50MS。我说根本不现实,就算我下位机什么事不干,也做不到。(我之前测试过9600波特率帧收发光传输时间就花40MS),新一轮争论又持续了一周。。。。。老板又过来说了:"太慢了太慢了!"
      真心不知道怎么相处了,难道技术做久了,真的沟通都难吗? 这几个月,一直被他纠结得惨兮兮,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A:
建议多用宏吧

网友B:
这种公司,不待也罢,没什么前途的啦。。。。考虑清楚了,看你这样子,对底层也还很了解,再找找吧

网友C:
换了吧,固执没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了吧,固执没用的。

+1
年轻,就是好呀。
楼主,**力不错,这么多细节,都回忆得出来。

网友E:
关于这个“status&0x07 ==0x05”,我确实也没见过这么写的,你这么写不便于阅读。不过也不至于像老工程师说的等同于“status&0x07 ==0x07”。

如果想稍微写的好点,应该要按位分开写,像这样
“(status&0x01)&&(!(status&0x02))&&(status&0x04)”
如果想再好一点,应该要把0x01、0x02、0x04用宏定义替换。
其实这么写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网友F:
楼主淡定点吧。不管怎么吵架是双方的。说明楼主过多过少也有缺乏沟通之处,没有人事完美的。只要你平时说话注重点。方式可以该变下,相处肯定没问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淡定点吧。不管怎么吵架是双方的。说明楼主过多过少也有缺乏沟通之处,没有人事完美的。只要你平时说话 ...

其实生活中大家都没什么问题的,而我们也都不是那种互耍心机的人。
我平时说话很注意给人留余地,不会说死。基本上工作几年下来,都不会跟别人顶什么,就算平时吃点亏也都没什么。
别的同事和他沟通基本也有这类问题,只不过我工作上与他的工作上有交集,问题才明显了。
他本身人很好,就是沟通不行,跟码程序一样一就是一,不会变通。
昨天又吵了,他说需要我用9600波特率在10MS内响应他的帧。我说只能调试,不过我觉得有点难。
他说不是边做边调,而是没写的时候就要算好怎么走流程。 我说我程序不只是只跟你通信,你要把所有东西先量化,怎么可能。况且整个流程我都还没弄清楚。
他说那是你的问题,你不行为什么别人行? 我说谁可以?然后他说了某某公司(行业龙头)的工程师跟他说的。所以不行只是你的问题。 我哑口无言,晚上回家反复难眠。然后算了一下,9600波特率每位104US,一个字节 八百多微秒,一个帧近20个字节。怎样在10MS内收到解析并回应?
很多时候,不爽的不是他说“是你不行。”,是讨厌他常用上位机的软件设计的眼光来看待做下位机,或者度娘查到一点资料就拿来当反驳,实在不行搬出 XXX行,你为何不行? 鬼知道XXX是不是吹牛?

网友G:
楼主,==优先级比&高,我很好奇你这样写 if(status&0x07==0x05)最后出什么结果?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生活中大家都没什么问题的,而我们也都不是那种互耍心机的人。
我平时说话很注意给人留余地,不会说 ...

既然9600的通信速度过慢达不到要求,为何不再提高串口波特率?为何不使用115200?
他给你提要求,如果不合理,你完全可以反驳他,但是你必须要拿出数据说明。
至少你现在学会回去算算波特率了,跟较真的人做事虽然揪心,但是会有收获的。

网友G:
赶紧学点有用的技术闪人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优先级比&高,我很好奇你这样写 if(status&0x07==0x05)最后出什么结果?

结果是:
  if(status&0x07==0x05)
= if(status & (0x07==0x05))
= if(status & 0)
= if(0)

......if{ }内的程序永远不执行~~~ ;P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优先级比&高,我很好奇你这样写 if(status&0x07==0x05)最后出什么结果?

写在这里写错了,程序里面加了括号了。兄弟真细心,我还真没注意背优先级,平时背了又忘。还好写程序的时候有叫括号的习惯。
赶紧翻开代码看,虚惊一场:L
如果是这样的话  都不进。

网友I:
连串口通讯的耗时都不会算还假装严谨,这老师傅很明显既不老实也不木,就是不懂装懂,迟早要被淘汰。
建议你直接向老板汇报工作,不通过他,这样老板自然会去催他。

网友J:
这样的人碰到过,很难沟通。。
建议楼主下次写程序的时候不要讨论了,直接自己定好协议逼他按照你的协议来做,这样你这部分做好了,剩下的就是他的工作量了,老板也不会催你了。
前提是够快,在他反应过来之前全部弄好。

网友K:
合同,协议为准,懒得扯皮

网友L:
感觉这个老工程师不行,你基本功不够,不然时间算一下就清楚了,怎么至于吵一个礼拜?
建议谈接口的时候,如果老工程师强势,就要他定协议,定接口标准。写下来,白纸黑字,以后就不会吵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其实生活中大家都没什么问题的,而我们也都不是那种互耍心机的人。
我平时说话很注意给人留余地,不会说 ...

这个,老师傅倚老卖老确实不靠谱。楼主性情中人多和人家沟通沟通呗。也别老想着和老板汇报吧他吵了,这样也不好。不过这师傅说话确实过分。拿别人和你比什么呀。建议你还是可以缓和语气和他沟通解释。这样最好的解决办法。弄不好又吵了。以后吸取教训。和这样的人合作交集一次就行了。以后尽量避免和他过多交集吧。

网友M:
学会忍耐也是一种学问;

网友N:
记得前两天调bug,发现一个宏里面居然有三个优先级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觉这个老工程师不行,你基本功不够,不然时间算一下就清楚了,怎么至于吵一个礼拜?
建议谈接口的时候, ...

吵一个礼拜不是收发时间,是定协议。本来协议是我定的,然后定一条他反对一条,后来全给他做。做好了,然后我写完程序。后面又说不够严谨,然后又改。比如一条提记录,  他发请求,我回一条,我将记录打包回给他。本来他只要不断提,到最后不想提了,发一条确认结束就好。他非说不好,多加了一条。 变成:他请求->我返回->他给我返回确认。 所以时间就多加了近一倍。
时间那里我早就跟他说了,但是没用。因为我说的大都不会得到他的认同。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样的人碰到过,很难沟通。。
建议楼主下次写程序的时候不要讨论了,直接自己定好协议逼他按照你的协议来 ...

我才来这家公司4个多月。产品都还不是很熟。也没什么地位。

网友O:
,他不跟你较真,以后还怎么管你,新手与老手的区别,他的声音岂能被你淹没。楼主,其实这师傅是有点怕你的,所以要打击你,因为你年轻,有冲劲,没负担,用句老话来说是,穿鞋的怕光脚的。当然,如果日后你跟他走一条道,他会是个好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老师傅倚老卖老确实不靠谱。楼主性情中人多和人家沟通沟通呗。也别老想着和老板汇报吧他吵了,这样 ...

这公司进来就后悔了,只不过初来深圳,没办法而已了。
早就想闪人,但是辞职要一个月,所以现在就等年后了,没什么好说他的。
现在又开始另一个项目了,今天又吵了一次。不是我不想跟他好好说,是实在没法好好说。
今天正在看资料,着手下一个项目。他突然说:我觉得你程序构建得有问题,我没听懂:什么?
他:我觉得你写程序不行。 我:哪?你说说看?
他说:你准备用ucos做这一次项目是吧?我说:是啊,都移植好了,不然花那时间干嘛。
他说:有必要么?我:我无所谓,关键老板想要。他:老板又不懂技术。
然后他说:ucos 中断也是任务吗? 我:任务是任务,中断是中断。 他:ucos是多任务? 我:当然是。
他:那进入中断后,能切换任务吗?或者能切换到我所想要运行的任务吗?  我:不能。 他:那你用ucos干嘛,没用。 我:你怎么知道没用?他:你退出中断后,还不是回到原来程序运行? 我:中断要退出之前,我会用信号或邮箱发送消息唤醒你想运行的任务。 他:那又怎样? 我:把你那任务优先级置高一点,跳出去不就抢到了? 他:你怎么知道,是回到原来的任务啊。我:你那说的是非抢占的。 他:什么非不非的,一个样。不跟window95一样,现在都淘汰了。  我:那你说我该怎么写? 我还没开始写呢? 他:你用这根本没法实现所要的性能。 我:那怎么写?你说吧? 我还没写呢,如果你觉得我不行,你大可换别人来。 他:也不是,我这不是讨论么? 我:那你也先找点ucos资料看看啊!
只想好好做完这个项目,忍过明年了,唉。

楼主:
引用 网友O:
,他不跟你较真,以后还怎么管你,新手与老手的区别,他的声音岂能被你淹没。楼主,其实这师傅 ...

不是,他只是钻牛角尖习惯了。确实没什么恶意。

网友O:
,是吧,楼主,听出来了,你心底并不排斥这师傅,习惯是死的,人是活的,慢慢来。

网友P:
因为没有兼听,可能有片面,我说两点:一,单片机采用ucos是缩短开发周期和确保产品性能的基本保证,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现在就是在使用ucosIII做单片机的系统。二是计算机采用C#是很难写出很优秀的计算机程序来,是很难不是不能。C#真的不是很好的计算机开发语言只是入手很简单而已,仅此而已。计算机端开发软件如果不使用MFC或者WIN32直接开发就可能是JAVA之类的了,我建议是MFC,使用C++开发,估计你那个工程师不一定能搞定的。我现在开发单片机是C,计算机端也是采用C开发的win32程序,C#早就不使用了;如果需要C#,不如使用LABVIEW更快捷些!!

楼主:
引用 网友O:
,是吧,楼主,听出来了,你心底并不排斥这师傅,习惯是死的,人是活的,慢慢来。 ...

不排斥,看得出他就是一种职业习惯。只不过说话很直,而且有点磕磕巴巴。这样的人其实跟自己很像,比较内向,没那么多心眼。40多岁的人了,每天跟着我加班到8点,周六又默默地去加班。
如果老板是一个比较宽容大度的人,我到不介意跟他钻钻牛角尖,或者将产品优化再优化。但是老板明显不是这样的人。

网友O:
,坦白说,老板不是终极苛刻者,其实挑剔的是顾客,试想,如果顾客不挑剔,谁会愿意花心思改善,产品是一定要投入市场才具有价值的。

网友Q:
能打败钻牛角尖的人只有他自己
楼主给他搞个逻辑不自洽的东西
让他慢慢去钻,就不会来折腾你了

网友R:
他为什么总能看你程序。。。不给看不完了。接口定义好了,各干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他为什么总能看你程序。。。不给看不完了。接口定义好了,各干各的。

他不懂下位机的,自己在瞎琢磨。
他没看我的程序,我写的时候就是偶尔瞄一下,然后就说我怎样怎样。
然后常用写上位机的习惯,来说我咋的咋的。比如说要我做先调通某一功能(就是从端口驱动到完整功能实现),而我的习惯是 先调通接口驱动。然后把握下整体功能,细化流程,后面按流程一点一点实现。
经常要求我将每个功能的运行时间量化,有时候本身运行一圈大概就是需要那么多时间,非要说我框架怎么怎么的不行,或者说我程序不简洁之类(个人觉得虽然我做不到最优化,但是也不会随意添加不必要的东西)。
他喜欢磨程序,觉得写得最短就最简洁,运行时间越短。(但是我认为可读性差,而效率并不是体现在程序的长短)。
我一般不对我不熟悉的领域干涉,也很讨厌别人没有深入了解就指手划脚,所以经常有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