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中eallow edis

楼主(2014-10-28):
2812中有一些配置寄存器是受保护的,无法直接操作。也就是说在对这些寄存器进行修改之前,需要先去掉保护功能

而保护状态是由状态寄存器中EALLOW标志来指示的。汇编指令“EALLOW”就是将该标志位置位,允许对受保护的寄存器操作 。

EALLOW一般和EDIS配套使用,在对受保护的寄存器操作之后,用EDIS恢复寄存器的被保护状态。

在TI的说明中 712 的98页,有介绍:

5.2 EALLOW 保护寄存器

Preliminary

EALLOW 保护寄存器

280x 器件上的几个控制寄存器受EALLOW 保护机制保护以防止虚假的CPU 写入。状态寄存器1 (ST1) 中的

EALLOW 位指示保护的状态是否如表5-4

在复位时EALLOW 位被清除以启用EALLOW 保护。在受保护时,CPU 对受保护寄存器进行的所有写入被忽略且

只允许CPU 读取、JTAG 读取和JTAG 写入。如果设置了此位,则通过执行EALLOW 指令可以允许CPU 自由写

入受保护的寄存器。在修改寄存器之后,可以通过执行EDI 指令清除EALLOW 位使它们再次受保护。

以下列寄存器受EALLOW 保护:

· 器件仿真寄存器

· 闪存寄存器

· CSM 寄存器

· PIE 矢量表

· 系统控制寄存器

· GPIO MUX 寄存器

· 某些eCAN 寄存器

EALLOW  ---Edit allow

EDIS   ---- Edit disable

such as:

EALLOW;                       // Enable EALLOW

  GpioMuxRegs.GPAMUX.all |= 0x003F;    // Setting PWM1-6 as primary output pins

   EDIS;                         // Disable EALLOW

EINT     Enable interrupt  #define EINT asm(" clrc intm")

DINT     Disable interrupt  #define DINT asm(" setc in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