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不是小题大做....

楼主(2014-10-29):
关于Miller那点正事儿,到此算是做完了。有人可能认为那是件小事(或小儿科),如果就Miller定理本身而言,那自然是件毫不起眼的小事。但是,以本次论辩以及站队来看,那就不是件小事了。

下面,该反过来说一下某些人对他人的误导以及本坛水准的时候了。

关于这个,得慢慢说来,别急....

楼主:
先从下帖开始说起:

米勒定理的六大误区
https://bbs.21ic.com/icview-814664-1-3.html

楼主:
首帖就给出了一个“惊人”的话题:

Miller在1919年的paper中论述了米勒效应,1967年米尔门在电子器件与电路一书中将其发展为米勒定理,此后罗丝将其推广成广义米勒定理,现在的米勒定理内涵更加丰富,已经从最初的只研究输入阻抗,进化到研究电路几乎所有参数。

不过,各种教材中对米勒定理介绍的太肤浅了,导致米勒定理称为模电中最容易出错的定理(没有之一)!

时间限制,只举一粒,供以娱乐。

意味着,Miller定理不那么简单。注意,这里说的是“定理”!

楼主:
接下来,给了几个反例,具体各位可以观摩一下那个帖子。下面,是那帖中的一段话:

以上为误区之一,就是受课本影响,看见米勒就想起它会导致输入极点变小,输出极点变大。
错误原因在于人们解释米勒效应,提出米勒定理时,只是针对各种可能情形中的一种得出结论的,实际情形粗分有3种可能,细分有5/6种可能,所以米勒定理碰到其他情形会失算。

另外,米尔门证明米勒定理时就指出了,它只是个approximation计算,倘若你把他当成精确等价,那就错了。

另外,当反馈不是米勒电容,而是电阻时,米勒定理同样适用,但适用范围仍旧很窄,实际例子到维普等中文论文网上,一搜一大把。
当然了,在某些极为简单的情形下,米勒定理计算结果是精确的,和采用传统方法计算结果完全相同。

何时能用,何时不能用?后人给出了个验证方程式,满月就能用,否则有误差,而且误差可控,可以任意精确。
意味着,Miller定理仅是个近似理论。注意,这里还是那个“定理”。

楼主:
接下来,还煞有其事地弄了几个仿真,具体去看那个帖子。下面,我给出本人严格按Miller定理的条件而得到的变换图,注意其等效参数:

楼主:
接入含内阻的信号源:

楼主:
现在该说说关于Miller的三个概念了(在我的早先帖中已有表述):

一)Miller效应

    Miller效应(Miller effect),那是在反相放大器中由于存在跨接电容(可以是寄生的),其等效到输入端后变大的一个简单的物理效应。

二)Miller定理

    Miller定理(Miller theorem),那是将Miller效应理论化且一般化后所得的一般理论,它有其自己的前提条件且基于电路的基本定律。

三)Miller近似

    Miller近似(Miller approximation),那是Miller相关理论在实际应用中所做的某些近似,具体有各种方法。既然是近似,那就不免存在误差,而如果使用不当的话误差还会很大。

楼主:
说到这里,各位可以看到了这么个事实,那就是:

混淆“Miller定理”和“Miller近似”,把一个工程技术上的近似方法硬套到了Miller定理的头上,这不是误导又是什么呢?

楼主:
其实,前面的那些东西对我来说还只是个“小儿科”滴事情,但到了最后的那个“电阻分压”就完全原形毕露了。

我早已说过,一个理论只要满足其前提条件那么其结论就必然是正确的,否则就不成其为理论了。而这里的关键就是那个前提条件。

按照Miller定理的前提条件,那个“电阻分压”的Miller等效必然含一个无穷大电阻。

那厮为了狡辩,在那个所谓的“输出阻抗”上大做**。而这里的多数看官也根本就不能分辨其真伪,可怜啊!注意,这可是电子学专业中的基础概念,不能再基础了。关于这些的辩论,可以看我的相关帖子,这里不再具体说明。

楼主:
下面该给大家展示一下那厮的“豆腐干”忽悠术了....

这个,还得慢慢来,各位看官别着急,喝口茶先。

楼主:
先离开一下Miller主题,看一个“经典”的“豆腐干”忽悠术,那可是有图有真相。看图:

关于这幅图,那厮给了这段说明:
说明:巴克豪森是德国人,他的**自然是德文,我们不懂,请看翻译成英文后的表述:

2014-9-28 18:14 上传下载附件 (75.96 KB)

注:原来的图上是电子管,画的是原理图+框图,这里仅仅是框图,但推导等不变!

还有:
由上图可见,说巴克豪森判据前提是LTI,是胡扯!巴克豪森在天之灵也不会同意的!

当然了,根据经验,有人要开始歪解LTI含义了,上面歪解初始条件就是例子。

楼主:
不了解情况的还以为是得了Barkhausen的什么真传呢。

其实,我第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把戏,立马就给了个“记录”。原本就想算了,不料那斯没有丝毫的收敛,继续大肆忽悠。那我也不客气了,给了个帖子回应:

给脸,不要脸....
https://bbs.21ic.com/icview-809532-1-1.html

注意,那篇**不仅不是忠实地诠释Barkhausen的意思,而且其本身就是错误的(错误还出在那个“豆腐干”中),这就是相当的可笑了!

看到“ABC”就认为是正确的,那是什么逻辑?

楼主:
其它的“豆腐干”忽悠术,可以看那斯的帖,那可说是比比皆是!

楼主:
现在,罗列一下这次的论辩中所涉及的一些基础概念和理论,有:

一)基尔霍夫定律

二)替代定理

三)戴维南定理

四)端口理论

五)就是本身的Miller定理

楼主:
这里都是些“业内”人士,自己对照着看看能理解到什么程度吧!

网友A:
就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企业无论以负债筹资还是以权益资本筹资都不影响企业的市场总价值。企业如果偏好债务筹资,债务比例相应上升,企业的风险随之增大,进而反映到股票的价格上,股票价格就会下降。也就是说,企业从债务筹资上得到的好处会被股票价格的下跌所抹掉,从而导致企业的总价值(股票加上债务)保持不变。企业以不同的方式筹资只是改变了企业的总价值在股权者和债权者之间分割的比例,而不改变企业价值的总额。 MM定理是在高度抽象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难免会遇到来自现实生活的挑战。因为税收的列支的先后、破产的可能性、对经理行为的制约、维持生活的挑战、良好的企业形象以及企业控制权等几方面的因素表明:股权资本筹资和债券筹资对企业收益的影响不同,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市场的总价值。
别称

莫迪里亚尼-米勒定理,它表明:在具备完美资本市场的经济中,企业的市场价值与它的资本结构无关。

?????这个?酱油兄???

网友B:
PK这么多   有几个得出了结论?

网友C:
扯这么多,没给出任何自己意见或见解,更是没有明确指出我哪错了,哪一句说错了!!!

这那叫PK啊???自吹自擂罢了!

有能耐,指出我哪一句是错的,为什么错了?并提供书本拍照或电子书截图,来证明!

网友C:
说话空洞无物的性格得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