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7与DP83848

楼主(2014-10-29):
最近用107加DP83848做了一个网络板,用64脚107做服务器,用的是官网例程,但是现在板子能够收到电脑的ARP信息,而电脑收不到107的回复。现在一直卡在这里。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
ip_input: iphdr->dest 0xff01a8c0 netif->ip_addr 0x1201a8c0 (0x1a8c0, 0x1a8c0, 0xff000000)
ip_input: packet accepted on interface st
ip_input:
IP header:
+-------------------------------+
| 4 | 5 |  0x00 |        96     | (v, hl, tos, len)
+-------------------------------+
|      435      |000|       0   | (id, flags, offset)
+-------------------------------+
|   64  |   17  |    0xf47f     | (ttl, proto, chksum)
+-------------------------------+
|  192  |  168  |    1  |   11  | (src)
+-------------------------------+
|  192  |  168  |    1  |  255  | (dest)
+-------------------------------+
ip_input: p->len 96 p->tot_len 96
tcp_slowtmr: no active pcbs

tcp_slowtmr: no active pcbs
这是LWIP调试输出的信息。请教下大神。给点提示。
谢谢。

网友A:
断点打到接收那,我感觉应该是校验通不过,CHECKSUM_BY_HARDWARE看看打开没

网友B:
搞个开发板的程序就行了,里面有很多东西,研究起来很费劲的。
另个,你是不是有几个引脚没重映射对,还有就是有两个107的引脚要接到一起,否则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开发板的程序就行了,里面有很多东西,研究起来很费劲的。
另个,你是不是有几个引脚没重映射对,还有 ...

用的是64脚的,没有用重映射。两个107的引脚接在一起?是哪两个,能说明下吗?我用的官网的例程,官网是100脚的,我用的是64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点打到接收那,我感觉应该是校验通不过,CHECKSUM_BY_HARDWARE看看打开没

官网的例程,就只是修改了管脚配置,将LCD部份屏蔽掉了。。其他的没有改动。

网友B:
第41Pin和第15Pin,接在一起。PA1_PA8_MII_RX_CLK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41Pin和第15Pin,接在一起。PA1_PA8_MII_RX_CLK

PA8是MCO,不只要和PA1连,还要连接到外部PHY上面。

网友B:
是的,我的意思就是这两个要连上。别的应该是没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的意思就是这两个要连上。别的应该是没什么了。

现在板子好像是能收到数据,但是就是没有响应,跟着库走了好久了就是没有发现问题出现在哪里。愁啊。卡了两个都星期了。。。。:'(

网友B:
你研究以太网技术多久了?你做开发多久了?
这个不好调,建议买块开发板,两天搞定,你浪费这么多的时间能买N块板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研究以太网技术多久了?你做开发多久了?
这个不好调,建议买块开发板,两天搞定,你浪费这么多的时间能 ...

买块开发板也只能试试效果,究其原理还得继续摸索。以太网接触不到一个月吧。做开发倒是有了几年了。

楼主:
没有人能够支持下吗?

楼主:
@aozima 有遇到过,能收到广播信息,没有回应,ping不进中断的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o

网友D:
感觉收发数据没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收发数据没有问题啊。。。。。

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E(2017-05-27):
大哥,你咋不说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