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综合技术交流 通信技术 MAX3232通信问题

楼主:
发新帖我要提问
返回列表

MAX3232通信问题

楼主(2014-10-29):
近期调试MAX3232电路,所用的原理图是参考的网上的图。http://www.docin.com/p-318290782.html
MAX3232采用的电源为5V电源,根据芯片资料上所说,电容采用的是0.1uF的,但是调试过程中发现只能接收到计算机发过来的数据,而通过单片机发送出去的数据则基本上是乱码,偶尔才有个别数据包正常。
我怀疑是芯片的问题,更换以前的老芯片是收发都正常。新的芯片又买了几块可以确认是正品的,换上去还是老现象。由于现在示波器坏了,无法查看问题出在哪里,还请各位有经验的工程师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没有人指导一下?是否电容要用大一些的?

网友A:
好好检查你的MCU编程,波特率是否设置正确,精度是否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检查你的MCU编程,波特率是否设置正确,精度是否满足。

版主,波特率设置肯定没有问题的。你说的精度是指晶振的精度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波特率设置肯定没有问题的。你说的精度是指晶振的精度吗?

波特率设置当然跟本振频率有关,晶体要正确选择。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我一直没想到的USB转串口线出了问题,换了一根线以后就可以接收到板子发出的数据了。这根线奇怪就奇怪在有的板子可以,有的不行,老批次MAX3232就可以接收。
事实证明,无论是MAX232还是MAX3232,采用5V供电,电容采用0,1uF或1uF都可以通讯上,关系不大。

网友B(2014-12-26):
5V供电买MAX232就够了,电容建议用1uF;
如果是MAX3232,那么电容0.1uF就够了

网友C:
USB转串口 的质量参差不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