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开关电位器的接法

楼主(2014-10-29):
请问开关电位器如何接的?S1,S2两个开关引脚如何接?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A:
中间两脚为开关,另三脚为电位器,其中一脚是滑动的。用万用表测一下就可分清。

网友B:
无图无真相啊,谁知道你说的是调速风扇上用的那种,还是收音机上用的那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图无真相啊,谁知道你说的是调速风扇上用的那种,还是收音机上用的那种啊, ...

就是附件里这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附件里这种

那么清楚,还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图无真相啊,谁知道你说的是调速风扇上用的那种,还是收音机上用的那种啊, ...

我第一次用这个,应该是用在收音机上的,我测过S1,S2不连接任何引脚的时候,把旋钮拧到关的位置电压为0,就是不明白这个开关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清楚,还看不出来。

请明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清楚,还看不出来。

请明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两脚为开关,另三脚为电位器,其中一脚是滑动的。用万用表测一下就可分清。 ...

好像跟你说的不大一样,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跟你说的不大一样,是这样的

改一下。中间有两脚为开关,另三脚为电位器,其中一脚是滑动的。用万用表测一下就可分清。

网友C:
这种一般用在灯具控制上的,调光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