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关于ADuCM361单片机的电源供电问题,哪位高手帮忙解答下!

楼主(2014-10-29):
我看到ADuCM361给的推荐电路,电源部分是,稳压芯片出来的一个DVDD(3.3V),DVDD然后通过一个电感分出一个AVDD,所以该单片机是一个电源分出了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
      我想问的是,两种供电方式,第一种,像上面的一个稳压芯片分出来数字与模拟电源。
                                                   第二种,我用两个稳压芯片分别分出数字与模拟电源。
     我的电路是采集一个开关电源的电压电流。那我这两种方式,哪种供电更好?会对我采集精度最好?
     我目前是用的第一种供电方式,而我的做法是,通过一个电感分出AVDD,又从稳压芯片的DGND通过一个0R电阻分出AGND,但是这个AGND并没有与运放采集部分的AGND连在一起,运放采集部分的AGND是单点与开关电源的AGND连在一起的。

网友A:
有条件就电源独立,单点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B:
很多都用第一种,成本低

网友C:
一般情况第一种就可以满足要求了

网友D:
单独供电最好。 最好不要用开关电源。 线性电源的纹波小,电磁干扰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