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FRDM-KE02Z上电就输出系统日志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4-10-29):
--System Log BEGINS--

SRS=0x2070040

Familly ID = 0x0, Sub-family ID = 0x2, Revision ID = 0x0, Pin ID = 0x7
Pin Reset

--System Log ENDS--

即使不调用任何函数,只有main函数的话仍然会通过UART1输出上面的那串系统日志,这是为什么呢?

/******************************************************************************
*
* Freescale Semiconductor Inc.
* (c) Copyright 2011-2012 Freescale Semiconductor, Inc.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Uart_demo.c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87600]@author[/url] a13984
*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0.0.1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12281]@date[/url] Jul-15-2011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providing framework of test cases for MCU.
*
*******************************************************************************/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rtc.h"
#include "uart.h"

/******************************************************************************
* Global variables
******************************************************************************/

/******************************************************************************
* Constants and macros
******************************************************************************/

/******************************************************************************
* Local types
******************************************************************************/

/******************************************************************************
* Local function prototypes
******************************************************************************/

/******************************************************************************
* Local variables
******************************************************************************/

/******************************************************************************
* Local functions
******************************************************************************/
int main (void);

/******************************************************************************
* Global functions
******************************************************************************/

/********************************************************************/
int main (void)
{

}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是说上电就会打印信息是吗?
这个其实在start.c中就打印了相关的信. 你打开你的工程看下代码!

网友A:
你可以把sysinit.c中函数sysinit 里面的这段话:
/* Initialize SCI for printing */
/*UART_InitPrint();

#if        defined(PRINT_SYS_LOG)
   print_sys_log();
#endif
#if        defined(SEE_DEFAULT_TRIM_VALUE)
  printf("default trim value = %#4.4x\n",gwTrimValue);
#endif  */
屏蔽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是说上电就会打印信息是吗?
这个其实在start.c中就打印了相关的信. 你打开你的工程看下代码 ...

多谢解惑,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解惑,谢谢。

不客气,后续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后续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 ...

好像要满一天才能结贴的,能结贴立马结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要满一天才能结贴的,能结贴立马结贴

是的,没关系,月底前帮我们结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没关系,月底前帮我们结贴就行。

ok~~~~

网友B:
楼主可能还不太熟悉飞思卡尔代码的风格,一般都会从start开始,然后在start中打印一些芯片相关的信息,代码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C:
楼主你好
其实程序进入main函数前还执行了很多代码,建议你看一下野火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