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ADC问题

楼主(2014-10-29):
1,看了STM32的手册突然发现ADC1和ADC2是公用外部引脚的?
2,那我怎么区分到底某个引脚转换的结果是ADC1的某个输入通道的还是ADC2某个输入通道的?
3,可否这样使用,比如同时使用通道ADC1_IN0和通道ADC2_IN1。这样能不能操作。会不会乱掉。

网友A:
其实,我对STM32的ADC1和2引脚共用不太理解,共用的引脚只能接一个外部模拟量输入,这不是减少了ADC的端口数吗

网友B:
同时使用,就切换到其它引脚;